求助

楼主(2017-12-06):
求助
大家谁知道为什么通过usart和GSM连接时,就不能用串口下载软件下载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来自手机
单片机的uart连接GSM后,uart的rx引脚由GSM模块驱动,下载软件很难通过电脑控制这个引脚,单片机自然就收不到数据了,你可以使用数字复用芯片或者断开和GSM连接的rx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