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LED RGB5050灯带用了几个月后部分会死灯

楼主:
大家好!
      直流24V LED RGB5050灯带用了几个月后会部分光源死灯,死的大多数是蓝色和绿色。产品出口新加波,用在音乐喷泉的里的,同一款产品,卖给其它客户的没出现这种现象。客户用的是1500W的明纬SE-1500-24电源。
     怀疑:1---电源本身问题,LED灯带不能使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何况没有过电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2---现场电压环境不稳定导致。电源跟其它喷泉里的电机是同一高压线进的。由于电机随着音乐的控制,输出的功率忽大忽小,瞬间的浪涌过大给予击穿烧坏。
     由于现场不能单独拉线给电源供电,不能做实验证明。

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与灯带的颜色有关么
如果有关也是驱动电压的问题,
对于LED灯珠,驱动电压红、黄、黄绿的是1.8-2.4V之间。白、蓝、翠绿的电压是3.0-3.6V之间。

网友A:
驱动电源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电源跟其它喷泉里的电机是同一高压线进的”
喷泉里的电机的功率启动是不时变化的,
灯带驱动电源有没浪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源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电源跟其它喷泉里的电机是同一高压线进的”
喷泉里的电机的功率启动是 ...

你好!
现在老总的意思是更换日本日亚牌子的内置带ESD的光源来做,做成恒流的。之前用的光源是国产不带ESD的。牌子是汇大,恒压方式来做的。
  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但老总是比较专制的那种。说的都是对的,毕竟是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现在老总的意思是更换日本日亚牌子的内置带ESD的光源来做,做成恒流的。之前用的光源是国产不带E ...

我认为你的老板是对的。
灯带中部分LED不亮,多半是LED管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的老板是对的。
灯带中部分LED不亮,多半是LED管的质量问题。

你好!
我们叫了两家供应商分析,应该光源的质量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灯带的颜色有关么
如果有关也是驱动电压的问题,
对于LED灯珠,驱动电压红、黄、黄绿的是1.8-2.4V之间 ...

你好!
会不会是电源输出端与灯带之间的电线过长,在电线产生感应电.造成浪涌电流.慢慢击穿!
客户接线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会不会是电源输出端与灯带之间的电线过长,在电线产生感应电.造成浪涌电流.慢慢击穿!
客户接 ...

线长到不是主要原因
可以测量点亮时灯带所需要的电压在范围内就行
看起来灯带质量是个问题,因为灯带内部有限流电阻,可以把坏的灯带进行解剖,分析灯珠和限流电阻坏的情况,反馈厂家一并分析

网友:
还有,1楼说是用在喷泉里,,
这就要求放水性很好,“用了几个月后”出现的问题
是否是放水措施时间长出现的问题
需要实验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长到不是主要原因
可以测量点亮时灯带所需要的电压在范围内就行
看起来灯带质量是个问题,因为灯带内 ...

你好!
退回的解剖灯带,没发现电阻有问题。图片是供应商的分析报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们叫了两家供应商分析,应该光源的质量问题不大

分析都说了是瞬间大电流的冲击影响,按理那如果是恒流源电源就应该不会这个问题了。不过这些都要经过实践才能确定。
不过也不能说就完全排除灯珠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灯带附近的大功率电机通断瞬间在灯带线路上产生的感应高压导致灯珠被击穿。因为线路很长,会导致环路面积比较大,感应到的电动势也就大。可以试着在限流电阻的前加个TVS管子保护一下。顺便问一句,一个控制器用电压驱动的方式驱动8条灯带,难道不会造成末端的灯珠因为线阻降压的原因导致亮度下降吗?是否采用了灯带放大器?

网友:
如果说怀疑电机的浪涌干扰从220V电源线窜进系统的话,最先受到冲击的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才对,实际上也比较容易验证,比如给灯带的供电电源前加一个质量比较好的UPS,一般都内置有浪涌保护功能的吧。不过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灯带附近的大功率电机通断瞬间在灯带线路上产生的感应高压导致灯珠被击穿。因为线路很长,会导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标准是10米的长度,压降在10%之内是可以接受的。没有采用放大器!

网友D:
问题是你有8条灯带啊,我们这里灯带的接法是一条接一条,虽然电路原理上这8条是并联的关系,但是后级灯带的电流需要从前级电路的铜箔上流过,而灯带的铜箔走线电阻是比较大的,会产生一定的压降,用12V供电我们实测串联2条5米5050灯带后压降就会导致明显暗灯,需要串接一个放大器来使用。除非每条灯带都用专用低阻电线直接回到驱动器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有8条灯带啊,我们这里灯带的接法是一条接一条,虽然电路原理上这8条是并联的关系,但是后级灯带的 ...

你好!
明白你的意思,压降肯定是有的,客户接受就不是问题了,因为是RGB的灯带,颜色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