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311单片机两路AD采集

楼主:
任意两路AD采集怎么配置呢,msp430fr2311单片机只有一个adcmem0,该怎么样设置才能采集两路ad呢,比如采集A2与A4的电压

网友:
如果采样速度要求不是很快,可以考虑采用多路开关选择采样信号。比如2选1开关——两路采样,4选开关——4路采样,...。试试

网友:
分时采

一级代理,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