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升压带负载

楼主:
tl494的升压电路,芯片电源和升压部分电源是分开给的,升压部分输入给的是12V,2A,电路如下,IR2110的VCC和VDD都是12V,跟tl494的芯片电源电压12V共用。因为从tl494出来方波高电平是11.5V,所以IR2110逻辑电压给12VIR2110才能工作。空载时调节取样电阻大小,使输出电压37V,然后接上100Ω大功率负载,升压部分给定输入是12V,2A,(空载数字电源输入上显示的是12V,0.1A),然后输入的电压数字电源上显示是9V,2A,IRF540发热,输出电压22V但是驱动输出的波形还是方波,图片如下,电路里面电感自己绕的,具体大小还不知道,为什么电路带不动负载,怎样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A:
TL494经IR2110驱动IRF540?
你想要干什么?电源控制芯片直接驱动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94经IR2110驱动IRF540?
你想要干什么?电源控制芯片直接驱动MOS管就可以了。

直接出来能驱动,但是效果不好,但这不是主要问题,电路为什么带负载能力这么差

网友C:
“电路里面电感自己绕的,具体大小还不知道”
这就不好说了,,,
在升压电路里,电感过小,纹波大,恒压输出不稳定
电感过大,负载能力差,,,
这只是怀疑电感
至于楼主的电路,,好像也不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出来能驱动,但是效果不好,但这不是主要问题,电路为什么带负载能力这么差

第一个原因:“然后输入的电压数字电源上显示是9V,2A,IRF540发热,输出电压22V但是驱动输出的波形还是方波”
你的“输入的电压数字电源上显示是9V”,说明你的“数字电源”已经进入限流状态(电流大于2A),无法输出足够的功率。

第二个原因:“电路里面电感自己绕的,具体大小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里面电感自己绕的,具体大小还不知道”
这就不好说了,,,
在升压电路里,电感过小,纹波大,恒压 ...

好的,谢谢,图片里面只省略了IR2110驱动部分,以及死区电压DTC控制部分,其他都跟焊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原因:“然后输入的电压数字电源上显示是9V,2A,IRF540发热,输出电压22V但是驱动输出的波形还是 ...

空载时输入的电流只有几百毫安,接入负载怎么输入电流好像是设定给多大,它就能达到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时输入的电流只有几百毫安,接入负载怎么输入电流好像是设定给多大,它就能达到多大

接入负载怎么输入电流好像是设定给多大,它就能达到多大

设定多大就达到多大,正是你的Boost电路消耗电流过大以至于你的数字电源已经进入限流状态 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入负载怎么输入电流好像是设定给多大,它就能达到多大

设定多大就达到多大,正是你的Boost电路消耗 ...

空载输出37V,接负载100欧姆,然后输出掉到22V,这样负载电流才0.22A,怎么输入数字电源电流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输出37V,接负载100欧姆,然后输出掉到22V,这样负载电流才0.22A,怎么输入数字电源电流这么大

那是因为大部分你的数字电源提供的功率消耗在你的MOS管IRF540里面了。
正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功率耗散在MOS管上,你的MOS管才会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大部分你的数字电源提供的功率消耗在你的MOS管IRF540里面了。
正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功率耗散在MOS ...

嗯,刚刚测了一下,流过mos管电流1.66A,流过负载0.3A,问题该怎么解决,改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刚刚测了一下,流过mos管电流1.66A,流过负载0.3A,问题该怎么解决,改电感吗

“问题该怎么解决”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首帖连你要求升压部分输出多高电压多大电流都没有说,我没办法说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该怎么解决”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首帖连你要求升压部分输出多高电压多大电流都没有说,我没办法 ...

12V升到36V,负载最大电流0.5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升到36V,负载最大电流0.5A

我说“信息太少”可不是说36V0.5A就不少了。
你的TL494输出PWM频率从示波器看大约44kHz,示波器上我估计是IRF540门极上波形。但MOS管漏极波形却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信息太少”可不是说36V0.5A就不少了。
你的TL494输出PWM频率从示波器看大约44kHz,示波器上我估计 ...

额,可能有些参数我不懂也没测吧,那如果电感饱和了,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信息太少”可不是说36V0.5A就不少了。
你的TL494输出PWM频率从示波器看大约44kHz,示波器上我估计 ...

还有个问题,如果负载电流有0.5A,那么流过mos管电流2A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可能有些参数我不懂也没测吧,那如果电感饱和了,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电感铁心进入磁饱和会使功率管电流急剧增加,当然功率管上损耗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如果负载电流有0.5A,那么流过mos管电流2A正常吗

负载中电流0.5A,负载两端电压36V,那么负载得到功率是18W。
12V电源输出电流1.5A,功率是18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铁心进入磁饱和会使功率管电流急剧增加,当然功率管上损耗也会增加。

那我这里面功率管电流这么大,是电感磁饱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