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

楼主:
为什么我用外部中断0不能打断定时器中断0?????
是不是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有while(1)???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P0^0;
sbit k4=P3^2;
sbit led1=P0^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t0init()
{
        IT0=1;
    EX0=1;
        EA=1;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int0init();timer0init();
         led=0;led1=0;
     while(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4==0)
          {
             delay(1000);
                   led1=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while(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

             if(i==1000)
             {
                     delay(50000);
                 i=0;
                 led=~led;
                     led1=0;
             }
          }
}

网友A:
中断的“打断”和while无关,while挡不住中断。应该是和优先级有关,仔细看一下你单片机优先级部分的说明

网友B:
中断里不要使用延时函数,更不能直接使用while循环

网友C:
是的,你中断处理函数有WHILE就死终在那里转,死秋秋了

网友:
死秋秋了

网友D:
51的中断是不能嵌套的,只有一个优先级决定同时来的中断先处理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的中断是不能嵌套的,只有一个优先级决定同时来的中断先处理哪个。

可以嵌套,,,,,

网友E:
你的定时器中断第一次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外部中断就算打断一下,把led1变成1,很快又被你的死循环变成0了,所以你看不到灯的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定时器中断第一次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外部中断就算打断一下,把led1变成1,很快又被你的死循环变成0了 ...

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的“打断”和while无关,while挡不住中断。应该是和优先级有关,仔细看一下你单片机优先级部分的说明

哦(⊙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不要使用延时函数,更不能直接使用while循环

那要延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中断处理函数有WHILE就死终在那里转,死秋秋了

意思是高级中断不能打断含while(1)的低级中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怎么改???

直接把while(1)和中括号去掉就可以了,你需要让程序不断地进入定时器中断,而不是卡在第一次出不来。但是这样的程序总体来说还是有问题,但估计至少能看到点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while(1)和中括号去掉就可以了,你需要让程序不断地进入定时器中断,而不是卡在第一次出不来。但 ...

okok,试试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定时器中断过程中,跳入外部中断?
如果是这样:
1、中断时间一般都很短,你很难把握在定时器中断中跳入外部中断的时间点,我是说调试有点麻烦。
2、可以实现
   (1)将外部中断设置为更高一层的中断优先级。同一层次的中断,虽然也排序(有优先级),仅在中断同时到来时,抢得中断先执行。
   (2)程序中巧妙设置,进入中断即退出,如:
    int_t0:
         LCALL EXIT_T0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RET     ;主意该句
         EXIT_T0:
                RETI    ;主意该句

网友:
注意优先级

网友:
嗯,死扣扣了

网友:
main()下加一句PX0=1;

网友G:
不修改优先级前,默认都是外部中断0优先!

网友:
一个中断要想打断另一个中断,必须具有比另一个中断更高的中断优先级,PX0=1就是设置了外部中断0比其余中断的中断优先级高,其余未置1的均为0,“0”是低优先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修改优先级前,默认都是外部中断0优先!

不修改的话,它们是同级别的,都是低优先级,互相不能打断的。
只是当若干个中断在单片机某同一周期到达时,CPU最先采样谁,谁就最先被执行。采样顺序是外部引脚P3.2中断0、定时器0中断、外部引脚P3.2中断1、定时器1中断、串行通信中断。

网友:
  中断是指cpu在执行某一过程中由于外界原因必须暂停现在的事情,处理别的事情,处理完了再回去执行暂停的事情。

  中断的优点?

  1.分时操作。

  2.实时响应

  3.可靠性高

  中断中用到的寄存器:

  IE寄存器:

  1.单路开关:EX0 ET0 EX1 ET1 ES

  EX0:外部中断0允许位

  ET0:定时/计数器T0中断允许位

  EX1:外部中断1允许位

  ET1:定时/计数器T1中断允许位

  ES: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2.总开关

  EA:CPU中断允许位

  EA=1打开

  IP寄存器:

  作用是选择优先级的,解决中断优先级问题。

  IT0寄存器:选择低电平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上电默认电平触发方式,IT0=1是下降沿有效

  T0 T1为定时器中断,RX TX为串行口中断

  中断优先级顺序由高到低:

  外部中断0(IE0)->定时/计数器0(TF0)->外部中断1(IE1)->定时/计数器1(TF1)->串行口(R1或T1)

  首先响应的是优先级高的中断请求,正在中断的不会被新的中断请求打断,正在进行低优先级中断服务,能被高优先级中断请求中断。

  中断函数一般形式: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n{}

  n代表中断号,中断号是编译器识别不同中断的唯一编号

  中断函数和普通函数的异同:

  同:函数的形式非常类似,中断响应过程和普通函数调用过程也非常相似

  异:中断函数不需要声明,普通函数需要声明

  使用中断函数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1)中断函数不能进行参数传递

  (2)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调用中断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修改的话,它们是同级别的,都是低优先级,互相不能打断的。
只是当若干个中断在单片机某同一周期到达 ...

这位坛友,怎么是互不打断?这理解不正确吧.
如果单片机在执行定时器0中断时,此时有外部中断0到来, 单片机会转到外部中断0的,如果此时是串口中断,优先级低于定时器0,则不会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位坛友,怎么是互不打断?这理解不正确吧.
如果单片机在执行定时器0中断时,此时有外部中断0到来, 单片机 ...

注意是同级别中断,不能互相打断,你的INT0、TIMER0、UART高低级别之分那是所谓的“自然优先级”,是指在同一时刻(同一机器周期中,若不是认为干预,几乎不可能)发生几个中断,才按“自然优先级”顺序执行中断;或者一个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退出后,再执行一条主程序后,进入的下一个中断是按“自然优先级”顺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