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LED RGB5050灯带用了几个月后部分会死灯

楼主:
大家好!
      直流24V LED RGB5050灯带用了几个月后会部分光源死灯,死的大多数是蓝色和绿色。产品出口新加波,用在音乐喷泉的里的,同一款产品,卖给其它客户的没出现这种现象。客户用的是1500W的明纬SE-1500-24电源。
     怀疑:1---电源本身问题,LED灯带不能使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何况没有过电流和短路保护功能;
               2---现场电压环境不稳定导致。电源跟其它喷泉里的电机是同一高压线进的。由于电机随着音乐的控制,输出的功率忽大忽小,瞬间的浪涌过大给予击穿烧坏。
     由于现场不能单独拉线给电源供电,不能做实验证明。

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最好根据灯具产品分析原因。灯具只出现死灯珠异常现象而已吗?其他控制芯片是否也有烧损不可控现象吗?还有灯珠死灯大部分都是和环境以及灯珠质量有关,温度过大、灯珠不防水、灯珠电压过高、静电等等都可能影响到灯珠的寿命。像现场漏电流都可能会引起灯具问题的。像明伟电源可以说电源行业可以信任的,做工程的大部分都是用明伟电源,灯珠坏死可以从表面可以看出是否有烧黑现象,也可以进行灯具测试红墨水测试看看是否进水。

网友A:
浪涌、纹波现象引起灯具闪烁现象,其原理是干扰信号传输引起的,你说的输出功率忽大忽小应该是灯具在RGB渐变或跳变引起的,开关机瞬间浪涌应该冲击的是明伟电源吧,设计灯具的话电源部分肯定有加电容或者电阻保护滤波的.我怀疑还是灯珠问题,灯具是否IP66防水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浪涌、纹波现象引起灯具闪烁现象,其原理是干扰信号传输引起的,你说的输出功率忽大忽小应该是灯具在RGB渐 ...

你好!
是LED灯带,不是灯具,里面没有什么IC之类的,只有电阻,恒压模式的,串/并联设计。

网友:
RGB灯珠是不是红灯电压值比较低?你可以查一下灯珠功率是否足够,电压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问题。

网友:
你好,博主;请问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嘛?可以告知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