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0.1中元件问题

楼主:
请教:
  Multisim10.0.1中麦克风和耳机元件在哪啊??

网友A:
Multisim10.0.1中麦克风和耳机元件在哪啊??

好像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耳机。
你可以用个信号源代替麦克风,信号源频率幅度均可调。耳机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ltisim10.0.1中麦克风和耳机元件在哪啊??

好像没有麦克风,也没有耳机。
你可以用个信号源代替麦克 ...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