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一个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不懂就问】
现在接出来一根三相动力电线,出来后通过一个三相高频电抗器和一个空开,接到我要用电的设备上,
当空开闭合,用电器正常使用,
由于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在空开关断时
那么电抗器里的能量如何消耗了呢?
是不是反馈给了电网?还是怎么解释?

网友A:
这种情况,高频电抗器中所储存的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开关关断时触点所发生的电弧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高频电抗器中所储存的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开关关断时触点所发生的电弧中。

那怎么没有看见空开或者电感有火花冒出呢?

网友:
若电感储存能量大的话,断开开关的时候可以看到火花, 甚至电感的电极会击穿空气放电。
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不

一般空开后面要装漏电保护开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没有看见空开或者电感有火花冒出呢?

据你首帖说你的电感是“三相高频电抗器”,我不知道该电抗器电感量有多大,所以无法计算开关关断时要耗散多少能量。耗散能量不很大的话,当然就看不见空开的火花。
如果电感足够大,关断时的火花或者电弧就会很大,大到空气中无法灭弧(空开里面是靠两列金属片灭弧的,叫做灭弧栅),必须将触点置于油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没有看见空开或者电感有火花冒出呢?

另外,你的“三相高频电抗器”很可能是三个绕组绕在同一铁心上,因为三相平衡时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故“三相高频电抗器”中储存能量极少(总电流接近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三相高频电抗器”很可能是三个绕组绕在同一铁心上,因为三相平衡时三相电流矢量和为零,故“ ...

对,就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