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449 ADC功耗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449 采集1路NTC,另外采集CPU供电电压,采用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AD中断采样,AD部分的功耗大概要0.5mA,有什么办法能降低AD的功耗?

网友A:
外设的功耗是固定的,只要你用了它的功耗就是那么多,你能做的就是在不采集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样平均功耗就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的功耗是固定的,只要你用了它的功耗就是那么多,你能做的就是在不采集的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这样平均 ...

我设置5S去读一次数据,采集完就把AD关了,也设置了LPM3,大概每16ms退出低功耗

网友:
ADC本身功耗,建议采用周期唤醒来采集电压,采集完关掉ADC睡眠来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