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特慢,怎么回事 ?

楼主:
笔记本电脑,ThinkPad T410。
近来,感觉电脑反应特慢,用软件清理垃圾后,还是依旧的慢。
后来,重做了系统,还是特慢。
重装系统后,电脑装的软件并不比 以前多。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电脑 硬件出问题了吗(我没有感觉到是硬件的问题) ?
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发帖求助,还望大神指点 !

非常感谢 !

网友:
换固态,加内存,卸载各种杀毒软件,清理垃圾软件

网友:
要换电脑啦!

网友:
如果是win10,优化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关闭几个不太常用的系统服务,特别是search后,速度明显变快一点。

另外可以拆机看看,是不是风扇灰尘太多了。

网友:
看看系统盘空间是不是太小了。把没啥用的软件卸载了。 是不是内存占用过高。尽量减少耗内存的任务,分时运行。加大内存试试。

网友:
是不是很烫啊?如果是风扇坏了,有可能芯片过热。
T410也不是特别老的机器,如果重装了还是特别慢,不应该啊。

网友:
到了换电脑的时候了。。。。

网友:
运行速度要跟原来装的操作系统比,且重装系统需要先格式化硬盘,这样才能保证系统的纯净。

网友:
11年的老本了,慢很正常。
两个解决办法
1、换一台新的
2、升级(换U、加RAM、改SSD)

网友:
裸奔吧!  关掉关于杀毒软件 你会感觉到明显的提升 还有断掉网络。我电脑是个样子  有时候巨卡  没网的时候就会快很多    有的时候硬盘一直在读取数据! 我怀疑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重新装系统
基本和新电脑没啥区别

网友:
很大可能硬盘磨损!我上次修电脑,别人这样说的。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