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推荐比较小的开关电源220V转5V的!相对便宜点的,适合DIY

楼主:
大家有没有推荐比较小的开关电源220V转5V的!相对便宜点的,适合DIY

网友:
工业用就是砖式的5W左右的AC/DC很多,体积小。

如果要价格低,就有手机充电器改造吧。

网友:
各种充电器大多可以改一改,输出电压改到5V即可适合你使用。
这个,几乎不必花费什么,最便宜了。

网友:
问题难以让人明白你想要的东东,仅给出输入和输出电压值是不够的,请补充如下:1、体积要求;2、输出功率;3、安装类型;4、适用行业。先给推荐:广州金生阳公司的产品。注明:不是做广告,只是介绍我使用过的东东,便利问询者。

网友:
功率要求不高就用手机电源适配器。纹波要求高,可以稍改改提高一点输出电压,再加一只7805并加强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