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烧写问题

楼主(2017-12-08):
NAND flash烧写问题
我用nand flash烧写工具读出nand flash的程序,然后通过烧写工具烧写到nand flash焊到板上开机正常。我将程序分段后通过SD卡烧写到nand flash可是不能正常工作?需如何设置,求解答,谢谢!

网友A:
nand有可能有坏块,数据可能是不连续的,一般不是直接拷贝nand,而是拷贝里边的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