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无线电子冰箱贴

楼主:
“无线电子冰箱贴”项目提交1. 说明
    这个电子冰箱贴是一个无线连接的演示项目,实现的功能是用手机发送信息,远程显示在电子冰箱贴上。可以显示提醒的事件备忘,还可以显示当日菜谱和需要在冰箱里补充的食品。具体显示的内容是可以扩展的。
    但是这个项目其实相对比较复杂,采用了wifi协议,还有z-wave协议。其中z-wave协议是通过一个UZB实现的,这一部分只是在这里展示,完整的功能并没有调试通过。
    整个项目是基于树莓派实现的,在这个树莓派上同时运行着z-wave的gateway,还有本电子冰箱贴程序,也放在启动的服务项中了。
    对于数据分发,使用的是pubnub协议。这个协议国内对应的产品是野狗,提供类似的一点订阅多点分发的功能。
2. 采用的硬件和服务
2.1 树莓派3
2.2 电子墨水屏
2.3 备用的使用IDT充电系统的3W无线充电套件(发送接收套件)和锂电池及充电升压模块,这部分调试通过了。不过没有包括在本项目说明中。这个也是采用电子墨水屏的原因,当系统没电时,仍然可以显示数据。
2.4 使用了pubnub服务(具体使用见后面)
2.5 z-Wave协议
2.6 基于树莓派的Raspbian
2.7 Cordova手机开发环境

3. 开发原理说明
3.1 这里用手机做一个APP,使用cordova,这样调试时直接可以用网页启动调试,不一定需要build
3.2 因为采用了pubnub协议,所以这个手机可以同时给所有定于了这条消息的显示屏同时显示。显示屏订阅了这个消息,当新消息到来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

4. 手机APP
4.1 首先安装好cordova,android Studio并下载需要的插件和工具。
4.2 执行“cordova create esticker”
4.3 编辑其中的index.html,
其中最重要的语句是

这个文件我下载到了本地,所以在程序中注释掉了,如果使用需要取消注释。这个是启动pubnub服务的重要文件。
源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

-->
<head>

        <meta charset="utf-8" />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user-scalable=no
                initial-scale=1.0, minimum-scale=1.0, maximum-scale=1.0" />

        <title>eSticker</title>

        <style>
                [url=home.php?mod=space&uid=568594]@import[/url] 'ui/css/evothings-app.css';
        </style>

        <script src="cordova.js"></script>
        <script src="libs/jquery/jquery.js"></script>
        <script src="libs/evothings/evothings.js"></script>
        <script src="libs/evothings/ui/ui.js"></script>
        <script src="libs/evothings/arduinoble/arduinoble.js"></script>
        <script src="libs/pubnub.4.18.0.js"></script>
        <!-- or <script src="https://cdn.pubnub.com/sdk/javascript/pubnub.4.18.0.js"></script> -->

</head>

<body><!-- enables low-delay CSS transitions. -->

        <header>
                <button class="back">
                        <img src="./ui/images/arrow-left.svg" />
                </button>

                <img class="logotype"  src="./ui/images/logoesticker.png" alt="eSticker" />

                <!--<button class="menu"><img src="ui/images/menu.svg" /></button>-->
        </header>

        <h1>eSticker</h1>

        <p id="info">Initializing...</p>

<!--
         <button class="yellow wide">CONNECT</button>
         //New empty Keys
                 pubnub = new PubNub({
        publishKey: 'pub-c-218bb0fd-bdb4-45c6-a1c4-77d7674c8caf',
        subscribeKey: 'sub-c-383e74cc-d0e3-11e7-b07a-4e4fd9aca72d'
    })
-->

        <input type="text" id="txtag" value="input text...">

        <button class="green wide big">Sent Text</button>

        <button class="red wide big">Clear Text</button>

        <script>
        // Application object.
        var app = {}

        var pubnub = new PubNub({
        subscribeKey: 'sub-c-81c369ca-5ba6-11e7-a298-xxxxxxxxxxx', // always required
        publishKey: 'pub-c-6a7a7381-128c-4d9b-b3af-xxxxxxxxxxxxxx' // only required if publishing
    });

  // Function PublishMessage.
    function publishMessage(txMessage) {
        console.log("Since we're publishing on subscribe connectEvent, we're sure we'll receive the following publish.");
        var publishConfig = {
            channel : "flood_alarm_signal",
            message : txMessage
        }
        pubnub.publish(publishConfig, function(status, response) {
            console.log(status, response);
        })
    };

        // Connected device.
        app.device = null;
        var count=0;

        // Add listener and subscribing
    pubnub.addListener({
        status: function(statusEvent) {
            if (statusEvent.category === "PNConnectedCategory") {
                publishMessage("PNConnected!");
            }
        },
        message: function(message) {
            console.log("New Message!!", message);
            count=count+1;
            //app.showMessage(message.message);
            app.showMessage(message.message);
        },
        presence: function(presenceEvent) {
            // handle presence
        }
    });
   pubnub.subscribe({
        channels: ['flood_alarm_signal']
    });

        // Turn on LED.
        app.sentTX = function()
        {
                var txSent=new Uint8Array();
                txSent=document.getElementById('txtag').value;
                app.device && app.device.writeDataArray(new Uint8Array([txSent]), '19b10001-e8f2-537e-4f6c-d104768a1214');

                var txMessage = txSent;
                publishMessage(txMessage) ;

                //app.showMessage(txMessage.text);
        }

        // Turn off LED.
        app.clearTX = functi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xtag').value = " ";
                app.device && app.device.writeDataArray(new Uint8Array([0]), '19b10001-e8f2-537e-4f6c-d104768a1214');
        }

        app.showMessage = function(info)
        {
                document.getElementById('info').innerHTML = info
        };

        // Called when BLE and other native functions are available.
        app.onDeviceReady = function()
        {
                app.showMessage('Touch the connect button to begin.');
        };

        app.connect = function()
        {
                evothings.arduinoble.close();

                app.showMessage('Connecting...');

                evothings.arduinoble.connect(
                        'TAG', // Advertised name of BLE device.
                        function(device)
                        {
                                app.device = device;
                                app.showMessage('Connected! Touch buttons to turn LED on/off.');
                        },
                        function(errorCode)
                        {
                                app.showMessage('Connect error: ' + errorCode + '.');
                        });
        };

        document.addEventListener(
                'deviceready',
                function() { evothings.scriptsLoaded(app.onDeviceReady) },
                false);
        </script>

</body>

</html>

4.4 生成android可执行文件apk,执行
cordova platform add android
cordova build android
这样可以测试文件
cordova run android

这个是模拟器启动的情况,可以看到pubnub也启动并连接了,显示"PNConnected!",然后点击数据就可以显示在显示屏上,

生成的apk文件见附件。
实现文件发送的只有一句
publishMessage(txMessage) ;
这样的过程也太简单了了。这个完全依赖于pubnub服务的产生。

5. 使用树莓派驱动电子墨水屏
5.1 这个是waveshare微雪的1.54吋屏,随机提供了基于SPI的范例程序,不过其引脚分散在树莓派的不同位置,我就重新定义一下,尽可能接近。并定义了自己的页面,是ztag,z-wave,如下图

旋转后显示,文字就出现在空白的地方。
在使用前,还需要安装RPi驱动,和Image,SPIdev,python-pip等需要的packages,这样才能正确运行。
电子屏需要先初始化,然后刷新内存,最后把内存的数据显示出来,可以全屏刷新,也可以局部刷新。
5.2 源码如下
##
#  @filename   :   main.cpp
#  @brief      :   1.54inch e-paper display demo
##

import epd1in54
import time
import Image
import ImageDraw
import ImageFont

from pubnub.callbacks import SubscribeCallback
from pubnub.enums import PNStatusCategory
from pubnub.pnconfiguration import PNConfiguration
from pubnub.pubnub import PubNub
pnconfig = PNConfiguration()
pnconfig.subscribe_key = 'sub-c-81c369ca-5ba6-11e7-a298-xxxxxxxxxxxxxx'
pnconfig.publish_key = 'pub-c-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pubnub = PubNub(pnconfig)

def main():
    epd = epd1in54.EPD()
    epd.init(epd.lut_full_update)
    image = Image.new('1', (epd1in54.EPD_WIDTH, epd1in54.EPD_HEIGHT), 255)  # 255: clear the frame
    draw = ImageDraw.Draw(image)
    font = ImageFont.truetype('/usr/share/fonts/truetype/freefont/FreeMonoBold.ttf', 24)
    draw.rectangle((0, 10, 200, 34), fill = 0)
    epd.clear_frame_memory(0xFF)
    epd.set_frame_memory(image, 0, 0)
    epd.display_frame()
    epd.delay_ms(2000)

    # for partial update
    epd.init(epd.lut_partial_update)
    image = Image.open('/home/pi/zTag/python/monocolor.bmp')
    epd.set_frame_memory(image, 0, 0)
    epd.display_frame()
    epd.set_frame_memory(image, 0, 0)
    epd.display_frame()

    time_image = Image.new('1', (96, 48), 255)  # 255: clear the frame
    draw = ImageDraw.Draw(time_image)
    font = ImageFont.truetype('/usr/share/fonts/truetype/freefont/FreeMonoBold.ttf', 32)
    image_width, image_height  = time_image.size

    def indisplay(txdata):
        draw.rectangle((0, 0, 96, 48), fill = 255)
        draw.text((0, 0), txdata, font = font, fill = 0)
        epd.set_frame_memory(time_image.rotate(90), 80, 80)
        epd.display_frame()

    # Pubnub start...
    def my_publish_callback(envelope, status):
      if not status.is_error():
        pass
      else:
        pass

    class MySubscribeCallback(SubscribeCallback):
      def presence(self, pubnub, presence):
        pass
      def status(self, pubnub, status):
        # print("Status category", status.category)
        if status.category == PNStatusCategory.PNUnexpectedDisconnectCategory:
            pass
        elif status.category == PNStatusCategory.PNConnectedCategory:
            pubnub.publish().channel("flood_alarm_signal").message("Hi...").async(my_publish_callback)
        elif status.category == PNStatusCategory.PNReconnectedCategory:
            pass
      def message(self, pubnub, message):
        txdata=message.message
        #jdata=json.dumps(txdata)
        print(txdata)
        indisplay(txdata)

    pubnub.add_listener(MySubscribeCallback())
    pubnub.subscribe().channels('flood_alarm_signal').execute()

对于pubnub的引用,需要先订阅subscribe,
pubnub.subscribe().channels('flood_alarm_signal').execute()
这样在channel上的消息就可以随时接收了。这个连接是TCP连接,而且根据pubnub的说明,可以并发上千个订阅,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也非常可靠。

6. 运行演示
6.1 启动树莓派的页面

可以看到z-Wave也启动了,这个版本是预制了zwave协议的版本。
6.2 执行python main.py
启动,显示连接

输入cool

显示在硬件上

其右侧是无线充电套件,直接输出的是4.85-5.25V直接的电压,可以直接在VCC和GND之间连接给树莓派和电子墨水屏供电,这个只要做一个外壳就可以的。

6.3 这项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使用了pubnub协议,可以实现一对多的演示,在多个手机和多个电子屏上都实现信息的广播和传输。因此应用起来就很有意义。
7. 补充说明
7.1 pubnub协议说明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协议,需要注册一个账号,然后申请一对key,分别实现发送和订阅,并不需要其他注册的环节,非常简便。

7.2 z-wave协议说明
这个是一个类似zigbee的低功耗协议,不过是和TI-CC1350一样是sub1GHz的协议,远距离传输更有效。但在国内几乎没有应用的领域。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北方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可以介绍一下Cordova手机开发环境吗?是android studio的一个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介绍一下Cordova手机开发环境吗?是android studio的一个组件?

这个是phoneGAP的一个开源项目,用H5类似的思路开发APP。还是需要Android SDK的软硬件和思路的。不过,不如AS的开发灵活,做展示项目适合,做专业APP还是不行。需要用ionic,是cordova的丰富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介绍一下Cordova手机开发环境吗?是android studio的一个组件?

这个是phoneGAP的一个开源项目,用H5类似的思路开发APP。还是需要Android SDK的软硬件和思路的。不过,不如AS的开发灵活,做展示项目适合,做专业APP还是不行。
Cordova安装很简单,在python环境下联网,
pip install cordova就可以了。
使用就是如本帖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