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MRON十六进制负数怎么输入?

楼主:
    如图,MOV #F380  D126 .D126中的值是62336还是-3200呢?如果想输入一个四位十六进制的负数,又该怎么输入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十六进制没有正负之分,主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B:
补码学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六进制没有正负之分,主要看你怎么用

有正负之分。用于绝对定位指令PLS2.正表示和定义原点前的旋转方向相同,负则相反。关键是不会怎么输入,还没找到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码学了没有?

学过

网友A:
如果十六进制有正负之分,你就不会有到底是62336还是-3200的问题。我所说的怎么用,是具体你使用的指令是把此数当做有符号还是无符号处理,你还是先把指令搞明白了吧

网友A:
补码你也学了,楼主位的图片也写明白了,最高位是符号位,你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没事的时候多转一转

网友:
你的指令接受有符号数作为参数,那么就会把那个数当做有符号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十六进制有正负之分,你就不会有到底是62336还是-3200的问题。我所说的怎么用,是具体你使用的指令是 ...

4位十六进制数有负值,范围是-32768~32767,用同样的指令MOV写的 ,并仿真了。结果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码你也学了,楼主位的图片也写明白了,最高位是符号位,你二进制和十六进制没事的时候多转一转

求补码的过程我会。比如-7 ,先把它的相反数7转化成二进制数0000000000000111,在此基础上把最高位置1
即1000000000000111为-7的源码,反码为1111111111111000,补码为11111111111111001.为何梯形图编辑环境不可以用源码?编译过程不能实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