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IAR和430仿真器往单片机里烧写程序,总是显示fatal error,。。session abor...

楼主:
向各位大神求助啦!!!紧急,紧急哦!!!
小弟用msp430f1122编程的,用的是IAR5.3版本,仿真器是利尔达的,仿真器也设置对了芯片,其他也设置的基本正确,单片机的复位按键没接,但按照JTAG那个SBW的接线方式给配置了电阻,电容,晶振是32768HZ,但是按照JTAG第二引脚给板子供电烧写失败,用第四引脚也烧写失败,请各位大神出来帮忙啦,小弟要做毕业设计,真的好紧急哦。

网友A:
一般是下载器接触不良,你有检查过线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下载器接触不良,你有检查过线路吗

嗯,下载器也是反复插拔过多次了,接触应该问题不大吧?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路的问题,因为430最小系统和JTAG那个复位电路怎么接,我至今迷迷糊糊

网友:
问一下,430最小系统复位电路省掉,还是说加上,因为JTAG也有一个复位引脚,跟430相连

网友:
另外,应该用多大的晶振?我的芯片是msp430f1122

网友:
哎        呆呆呆

网友:
各个个个各个个个各个个个各个个个各个个个嘎嘎嘎嘎

网友:
更少大概仍十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