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209A芯片使用

楼主:
有谁使用过精工半导体公司的S-8209A芯片,对应的锂电池必须是磷酸铁锂电池才能正常工作吗?还是锂电池都可以?

网友A:
按芯片的datasheet
这颗芯片是带电量均衡功能的电池保护用IC,把手册好好看,纯模拟电路,外围参数按手册的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芯片的datasheet
这颗芯片是带电量均衡功能的电池保护用IC,把手册好好看,纯模拟电路,外围参数按手册 ...

第一次接触锂电池,网上查到S-8209A是一款磷酸铁锂电池保护芯片,可是市面上卖的好一点的锂电池大多不是磷酸铁材料的锂电池。好纠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接触锂电池,网上查到S-8209A是一款磷酸铁锂电池保护芯片,可是市面上卖的好一点的锂电池大多不是 ...

一样的用,有什么纠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用,有什么纠结的呢

好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用,有什么纠结的呢

这种串联使用的电池,既然有充电均衡,那么串联状态下充电时怎么选用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串联使用的电池,既然有充电均衡,那么串联状态下充电时怎么选用充电器呢?

电池可串可并组成电池组
简单的道理,串增加电压,并增加容量
比如,18650电池2400毫安时的,2并4串,就是电压14.8V,4800毫安时容量
选充电器就能14.8V的恒流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串可并组成电池组
简单的道理,串增加电压,并增加容量
比如,18650电池2400毫安时的,2并4串, ...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串可并组成电池组
简单的道理,串增加电压,并增加容量
比如,18650电池2400毫安时的,2并4串, ...

问一下,S-8209A芯片的CB引脚,外接一个MOSFET和电阻,起电压均衡的作用,虽然手册中说这个电阻阻值用户自定义就可以,那么这个电阻的具体大小怎么确定呢?

网友A:
外接一个MOSFET和电阻
手册推荐RCB 为10M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一个MOSFET和电阻
手册推荐RCB 为10MΩ

S-8209A涉及的电阻阻值都比较大,采用什么封装合适呢?电容呢?三极管和MOS管又怎么选呢?

网友:
和S-8209A的电阻电容用0603封装的即可,均衡用的MOS管用贴片就行。
其他的MOS根据功率大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