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电容器爆炸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
    电容器爆炸的可能原因如下:
  (1)电容器内部元件击穿:主要是由于制造工艺不良引起的.
  (2)电容器对外壳绝缘的损坏。电容器高压侧引出线由薄钢片制成,如果制造工艺不良.边缘不平有毛刺或严重弯折,其尖端容易产生电晕,电晕会使油分解、箱壳膨胀、油面下降而造成击穿。另外,在封盖时,转角处如果烧焊时间过长,将内部绝缘烧伤并产生油污和气体,使电压大大下降而损坏。
  (3)密封不良和漏油:由于装配套管密封不良,潮气进入内部,使绝缘电阻降低;或因漏油使油面下降,导致极对壳方向放电或元件击穿。
  (4)鼓肚和内部游离:由于内部产生电晕、击穿放电和严重游离,电容器在过电压的作用下,使元件起始游离电压降低到工作电场强度之下,由此引起物理、化学、电气效应,使绝缘加速老化、分解,产生气体,形成恶性循环,使箱壳压力增大,造成箱壁外鼓以至爆炸。
  (5)带电荷合闸引起电容器爆炸:任何额定电压的电容器组均禁止带电合闸。电容器组每次重新合闸,必须在开关断开的情况下将电容器放电3min后才能进行,否则合闸瞬间的电压极性可能与电容器上残留电荷的极性相反而引起爆炸。为此,一般规定容量在160kvar以上的电容器组,应装设无压时自动跳闸装置,并规定电容器组的开关不允许装设自动重合闸。
  此外,还可能由于温度过高、通风不良、运行电压过高、电压谐波分量过大或操作过电压等原因引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