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15V转-5V~+5V芯片推荐

楼主:
-15V~+15V转-5V~+5V芯片,求推荐啊~~~

网友A:
-15V转-5V,最简单的是用一片7905。+15V转+5V,最简单的是用一片7805。但这是线性稳压器,效率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转-5V,最简单的是用一片7905。+15V转+5V,最简单的是用一片7805。但这是线性稳压器,效率比较低。

正负同时兼容的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负同时兼容的有么?

“正负同时兼容的”从来没有过。
不过,有两路输出的,即可以同时输出+5V和-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负同时兼容的”从来没有过。
不过,有两路输出的,即可以同时输出+5V和-5V。

初学者,见笑了~~~多谢多谢

网友C:
用7905和7805就行
觉得压差大或者中间在来一级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7905和7805就行
觉得压差大或者中间在来一级转换

有什么合适的开关电源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合适的开关电源芯片呢?

什么意思,说的不明白么

网友C:
7805的输入范围在7V到36Ⅴ之间,可以用7809转到9V,再用1117转到5V
或者直接7805转到5V
都是可以的

网友D:
我依稀记得金升阳有类似这样的模块,去看看它的官网。 不过他们做的都是电源模块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的输入范围在7V到36Ⅴ之间,可以用7809转到9V,再用1117转到5V
或者直接7805转到5V
都是可以的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依稀记得金升阳有类似这样的模块,去看看它的官网。 不过他们做的都是电源模块的哦。

好的,多谢

网友:
输出需不需要隔离,以及单芯片方案还是多芯片方案?可以用两片芯片实现,输出不隔离电流较小推荐使用LDO,LM7805就能实现方便简单;如果输出需要隔离且电流较大的话推荐使用DCDC,效率高,LM2596就能实现稳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