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刷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我有一个XXD 2450KV的航模无感无刷电机,电机上有三根线。我用6个mosfet和相关电路已经搭建好电机驱动电路,使用fpga作为信号源,使用的是专门驱动这种电机的11.4V电池。
        我简单测试了一下电路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信号给定后Ua、Ub、、Uc可以分别正常输出11.3V左右的电压。电路本身工作没有问题。
        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说是使用16-20Khz的频率驱动电机,使用二二开管方式最好。于是我按照网上的资料,分别进行上下开管,比如上一下三,上二下一...这类顺序,每对管的开管时间控制在1/18KHz,也就是每组每次开启0.05毫秒。结果电机并未旋转,而且电机还有些发热,不过热的不厉害。(这个开关姑且成为载波吧)
        现在有如下两个问题:
        1.这种电机的每组开管速度是多块,比如上一下三在送高电平时,这个电平应工作多少毫秒合适,也就是频率?
        2.如果电机实现加减速,网上说使用pwm-on-pwm最好,这种方式是每组上下管都使用,还是只使用一只管,另一只保持常开即可?如果使用pwm,那么该pwm需要达到载波频率的多少倍?

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