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50锂电池组供电问题

楼主:
1.问题:一个采集终端的板子,为了便捷式考虑,供电系统采用26650的四节串联的锂电池组(单节充满4.2V),通过电路设计外加过充与过放电保护电路,采取什么方案为这这串联的四节锂电池供电呢?2.方案:
    (1)常见的usb供电为5V,需要通过升压转换为16.8V才能为锂电池组供电;

    (2)直接采用16.8V的大容量锂电池为其供电;
    (3)。。。。。
上面的方案可行吗?分析对比他们的优劣;还有别的可选供电方案吗?

网友:
“采取什么方案为这这串联的四节锂电池供电呢?”
用AC220V转16.8V的恒流充电器,锂电池专用的

网友:
TI、LT等都有相关的电池管理、充电方案。USB升压不妥,充电太慢,用另外的锂电池则多此一举,还是考虑ACDC或其它能量足够的充电来源吧。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16.8V,12V不行么,如果12V有现成的充电器可用,再有可以考虑下,汽车,摩托用的12V铅蓄电池,充电器又便宜

网友A:
用R6612,四节锂电充电IC,能够实现升降压自适应充电管理,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6612,四节锂电充电IC,能够实现升降压自适应充电管理,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R6612
何物?

网友:
4.2V的26650容量5000mAH,4节串按0.2C充电也要求5V提供4A的电流,从这一点就否决了。

网友:
我发资料给你,邮箱或者QQ,我的QQ64400941

网友A:
升降压自适应型多节锂电充电芯片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自适应型多节锂电充电芯片资料

这颗芯片不行,输入电压满足不了楼主的需要
楼主的锂电池组是4串,满电16.8V

网友:
可以做到5串充电,4串当然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不行,输入电压满足不了楼主的需要
楼主的锂电池组是4串,满电16.8V

内部升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