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micropython 固件编译出错

楼主:
 好久没来论坛了,去年这前后还请教大家毕业何去何从,这一年马上又过去了。

废话了,正题--->这几天以前的同学推荐玩玩micropython,就从github下载了源码,编译固件的时候一直出错,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A:
mpy-cross需要先编译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y-cross需要先编译出来。

版主好,我试过先编译mpy-cross,也是同样的错误,跟Ubuntu版本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y-cross需要先编译出来。

也是同样的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我试过先编译mpy-cross,也是同样的错误,跟Ubuntu版本应该没有关系吧?

和版本关系不大,但是编译器需要升级。再就是看看源码是否完整,可以用git来下载,也方便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版本关系不大,但是编译器需要升级。再就是看看源码是否完整,可以用git来下载,也方便更新。

好的,我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版本问题,代码是直接git的,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版本问题,代码是直接git的,感谢版主

那应该没有问题,编译器现在已经更新了,系统内置的arm gcc版本较低,需要自己安装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看看是不是编译器版本问题,代码是直接git的,感谢版主

版主大大,gcc-arm-none-eabi这个工具链是我自己下载安装的,是不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有问题,编译器现在已经更新了,系统内置的arm gcc版本较低,需要自己安装新版本。

版主大大,gcc应该没关系吧?

gcc-arm-none-eabi是我从网站下载自己安装的

环境变量:

现在我又重新下载了一份源代码,编译还是出错

代码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gcc应该没关系吧?

gcc-arm-none-eabi是我从网站下载自己安装的

环境变量:

...

gcc-arm现在的版本是6.0,你用的是去年的版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https://developer.arm.com/open-s ... in/gnu-rm/downloads

编译错误怀疑还是你代码问题,可以重新在一个新目录里面试试,还有最好先 make clean,清除缓存,然后重新make。

在micropython的目录下(不要进子目录),用 make -C mpy-cross。然后在 make -C ports/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c-arm现在的版本是6.0,你用的是去年的版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https ...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c-arm现在的版本是6.0,你用的是去年的版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https ...

我更换了路径,下载了最新的编译器,按照版主说的,还是出错,无奈了,还没找到出错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gcc-arm现在的版本是6.0,你用的是去年的版本。现在已经改名叫做 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

https ...

版主,工具链安装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工具链安装应该没问题吧?

工具链没有问题

网友B:
版主好,我做一个STM32F405RGT6的板子,但是USB一直识别不了,SWD可以下载,还请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我做一个STM32F405RGT6的板子,但是USB一直识别不了,SWD可以下载,还请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谢 ...

只看原理图上,没有特别大问题,但是有几点可以修改试试

  • R14上拉电阻可以去掉
  • R2可以不要

可能问题在时钟和USB连接部分,可以检查时钟精度是否足够,频率必须是整数。还有你修改了很多GPIO功能,是不能直接用原版的固件,需要自己重新编译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原理图上,没有特别大问题,但是有几点可以修改试试

  • R14上拉电阻可以去掉
  • R2可以不要

    ...

  • 嗯嗯,谢谢版主,我调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