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版的小编程题】指针作为参数传递?

楼主:
这个小小的编程题,答案很简单。
但是,它背后引发出来的一句简短结论,却很值得玩味——

以指针(地址)的形式传递形参,形参可以被修改。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修改的就是指针的值呢?
那——自然就要传入 指针的 指针(地址)了。

很多时候,由于大多数语言的函数只能至多返回一个返回值(Go除外)。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想返回的多几个变量,放在形参里。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
我们太过于熟悉 把地址传入形参,就可以修改该地址指向的内容 这个常识。
由于传递形参时,作为地址传递 和 指针 长得太像。
所以包括我在内,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下意识 把 指针 和 地址等同起来。
于是,当有一天我们要修改的是 指针本身的时候,就往往很难想起来
这次要传递的是 指针的指针(二级指针)了。

楼下这段代码,是我最近写的一个EGE上的小函数,用来支持图片不同颜色格式的兼容。
这个函数的用意简单解释如下:
      图像文件以数组形式给出,最后因为不同的RGB位数,它们在逐点取的时候,偏移的量是不同的,
RGB16是2字节,RGB24是3字节,RGBA24是4字节。
      下面这个函数,为了传递出下一个读取的位置,又因为返回值已经被占用,因此,把返回的下一个
图像数组的位置以形参的形式传递。
color_t get_pixel_color(uint8_t *pSrc,uint8_t *pNext)
{
    uint8_t *p;

    if(ColorType == RGB32)
    {
        p = pSrc;
        pNext = pSrc + 4;
        return (EGERGB(*p,*(p + 1),*(p + 2) ) );
    }
    else if(ColorType == RGB24)
    {
        p = pSrc;
        pNext = pSrc + 3;
        return (EGERGB(*p,*(p + 1),*(p + 2) ) );
    }
    else if(ColorType == RGB16)
    {
        uint16_t rgb16;
        rgb16 = *(uint16_t *)pSrc;
        pNext = pSrc + 2;
        return rgb162color(rgb16);
    }
    else
        return (EGERGB(0,0,0) );    // 非支持格式,输出全黑以示错误
}

这个函数里使用了一个特定的图形函数库 EGE,所以对于一些非标ANSI的定义和宏,请
直接忽略,它们一点都不影响这个问题本身。

网友:
然而,上面这个函数虽然可以通过编译,但是,它实际运行时,不仅无法实现原来的意图。
甚至会导致数组越界死机。

就当这是个小编程题。其实不难很简单,但是一个相当不容易注意的地方。
我写这个函数一开始就是这样实现。
直到出错后,我离开电脑前去洗澡时,才想到问题出在哪。

继而我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止一次犯过,所以,我特地拿出来,
给大家解解闷。

最先给出正确答案的——
简要说明原因并且在这个函数基础上改成正确的,发帖即可。
版主私人转给100芯币。

网友A:
占楼坐等第一个赚100芯币的小伙伴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楼坐等第一个赚100芯币的小伙伴

网友:
坐等第一个改正的小伙伴

网友B:
楼主写的这个函数应该是在一个循环里不断读取文件图像数组吧。同时这个函数可以进行三种偏移:2,3,4字节。我猜发生数组越界是因为你的循环次数*4大于了你定义的数组长度了。也许应该在函数里加一个计数器记下你偏移多少了,防止发生越界。等待楼主的正确答案了。

网友:
rgb16 = *(uint16_t *)pSrc;pSrc在定义的时候未半字对齐,访问出错?

网友:
7楼正解,只改了形参的值

网友:
你的答案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漂亮
就是这样。
100芯币归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漂亮
就是这样。
100芯币归你了

形参该为uint8_t **pNext之后,你函数里使用的时候应该是用*pNext吧。我简化了你的函数功能写了个小例子,感觉应该也能实现你想要的结果,希望能讨论一下。
  • int test(int *present,int *next)
  • {
  •     *next+=4;
  •     return (*present+*(present+1)+*(present+2)+*(present+3));
  • }
  • int main(void)
  • {
  •     int i=0;
  •     int a1[3];
  •     const int a[12]={1,2,3,4,5,6,7,8,9,10,11,12};
  •     for(i=0;i<3;i++)
  •     {
  •         static int n=0;
  •         a1 [ i ]=test(&a[n],&n);
  •         printf("%d ",a1 [ i ]);
  •     }
  •     printf("\n");
  •     return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的这个函数应该是在一个循环里不断读取文件图像数组吧。同时这个函数可以进行三种偏移:2,3,4字节 ...

这也是对的。
崩掉只是一个与主题无关的小失误,我回忆了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形参该为uint8_t **pNext之后,你函数里使用的时候应该是用*pNext吧。我简化了你的函数功能写了个小例子 ...

我不是很理解你这个实现的意义,想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理解你这个实现的意义,想做什么?

因为我只是看见了你函数的代码,不知道你在函数外面是怎么用这个函数的,但是我猜你的程序应该是定义了两个指针变量(就是赋给你函数的两个形参的实参),我写的例子里直接取数组元素的地址和下标,是为了少定义一个指针变量,省去调用函数之后把下一个地址的指针的值赋给当前地址指针。当然这是在C代码中是这样的,编译之后是简单了还是麻烦了就不知道了,水平有限看不懂汇编。总结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想简化一下调用函数的代码,执行效率有没有增加就不知道了,当然我希望是能增加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查看,有了解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只是看见了你函数的代码,不知道你在函数外面是怎么用这个函数的,但是我猜你的程序应该是定义了两 ...

哦,我是这样调用的。

get_pixel_color(pimg,&pimg);

在同一副图像上移动指针。
也就是移到下一个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只是看见了你函数的代码,不知道你在函数外面是怎么用这个函数的,但是我猜你的程序应该是定义了两 ...

我很少看汇编。
又不是优化,没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