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2次幂的除法移位实现(迟来的答案:20180330)

楼主:
公布我的答案——
其实这不算什么好答案,至少比不上最后一个有效回答。
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举个例子
要完成 a / 3;
我的思路是:
除数是没办法“分配律”的。只有被除数才可以。
所以,首先要把除数化成一个 2次幂

例如 除以3

可以写成 12/4,或者 24/8 ——因为3这个数比较完整且比较简单,所以就没必要往下列举也没必要考虑什么最简单。
那就变成
a * 12 / 4
除以4是简单的,左移2位;
乘以12呢,如果不用移位,似乎就没意义了,但乘以12要实现成移位却是很简单的。

a * (8 + 4)
于是就变成 a 右移 3位 加上 a 右移2 位

这个方法,其实不好
第一、不具备通用性——要针对每个被除数进行手动设置这个转换。
当 除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数或者浮点数时,你还要考虑换成多大的2次幂,才能实现足够的精度;
第二、被除数无形中增加了运算,而且由于前面提到的,换成多大的2次幂不同,被除数可能被拆分成3个2移位或者5个移位,这个时候
运算速度得不到保证,而且可能得不偿失。

总而言之,这是我在一次做一个针对一个特定的固定除数时,想到的定点优化方法。
但实际上,我发现,当我想把它推广成通式的时候。
整体速度提高不大,几乎没有意义。

对于2,4,8,16,32.......等2次幂为除数的除法,都可以直接转为 右移,从而显著提高运算速度。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除数是一般的3,5,6,7,非2次幂——
我们先不讨论最终的方案,是否真的提高了速度,请问,你还能把它实现成移位吗?

请给出你的方案和相应的代码(应该不会很长吧)

每个有效的不同的答案,私人赠送100芯币。

网友A:
直接将除数写成pow(x,3). 表示3的x次幂的值,直接除啊。  难道还有其他好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除数写成pow(x,3). 表示3的x次幂的值,直接除啊。  难道还有其他好的办法么。

不许使用库函数。
说了位移实现。
当然也允许使用 加减

网友:
当然,即使我只允许你使用 位移 和 位运算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许使用库函数。
说了位移实现。
当然也允许使用 加减

为啥不能用?
想不通。。。。。

我前面没有好好看你帖子,我以为库函数都能实现的,你还发帖子。觉得好奇怪。

你说位移。我才看到这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用?
想不通。。。。。

我前面没有好好看你帖子,我以为库函数都能实现的,你还发帖子。觉得 ...

网友C:
计算机上乘和除都可以用移位和加减来实现,方法就是:
一,先把被除数放到一个寄存器中,比如,al中,再把ah赋0即被除数为ax
二,ax左移一位,将ah减去除数,结果为负用加法恢复上面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计算机上乘和除都可以用移位和加减来实现,方法就是:
一,先把被除数放到一个寄存器中,比如,al中,再 ...

不懂,希望能转换成与汇编无关的,比较通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希望能转换成与汇编无关的,比较通用的方法。

找了下资料介绍:

x/y其实就是,x不断减y的过程。小学时候学的长长除法就是这个原理。
用二进制的除法x/y,比十进制容易写,商不是0即是1,而且如果除数大于除数的1倍,商就是标记在另一个位上面了

二进制除法x/y=0.1001/0.1011手工计算如下
           0.11
     _______
0.1001/0.1001
        10010(后面补0)
        -1011
      ------
        111(余数)
        1110(后面补0)
        -1011
       --------
             1(余数)

设ri表示第i次运算后所得的余数,则:
若ri>0,则商1,余数和商左移1位,再减去除数,即ri+1=2ri-y
若ri<0,则商0,余数和商左移1位,再加上除数,即ri+1=2ri+y

用85/6来举例,85/6=1010101/110
a.101(0101)左移1位到第3位都小于110,因此商=000
b.1010(101)左移四位是1010,比110大,商=0001,余数=1010-110=100(101)
c.余数100(101)左移一位是1001,比110大,商=00011,余数=1001-110=11(01)
d.余数11(01)左移一位是110,等于110,商=000111,余数=0(1)
e.余数0(1)左移一位是01,小于110,商=0001110,余数=01

因此85/6=1010101/110=0001110,即14,余数为最后的余数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资料介绍:

x/y其实就是,x不断减y的过程。小学时候学的长长除法就是这个原理。
用二进制的除 ...

你这要是写成代码实现~
不得累死人...........

不过,好像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资料介绍:

x/y其实就是,x不断减y的过程。小学时候学的长长除法就是这个原理。
用二进制的除 ...

感谢,我之前想到的纯属馊主意,而且仅适合一个特定的除数的定点优化。
你这个方法貌似具有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