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iltsim10.0.1中恒压恒流源位置

楼主:
请教:
Multisim10.0.1中恒流源,恒压源在哪啊
我主要是想用Multisim仿真一下电工习题叠加法求电流的问题,验证一下电流的流向

网友A:
红色框中,左边两个为恒压源,右边两个为恒流源。上面两个为直流源,下面两个为交流源(可以设定频率和初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色框中,左边两个为恒压源,右边两个为恒流源。上面两个为直流源,下面两个为交流源(可以设定频率和初 ...

您好 您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这个界面是如何调出来的?我的Multisim是10.0.1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这个界面是如何调出来的?我的Multisim是10.0.1版本的

我这个是multisim2001。
调“源(Sources)"只需要点击左边最上面那个图标(已经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multisim2001。
调“源(Sources)"只需要点击左边最上面那个图标(已经凹下)。

好的  我研究一下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