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求教

楼主:
5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是所问的原理图
Vcc是恒流充电一路过来的
U1U2都是相同的电压比较器
V1V3是同种器件8050
V2V4也是同种器件8550
图中是电压比较器后接一个推挽电路?
是检测C3,4,5三个电容的电压吗?
求教

网友:
U1U2不是电压比较器,是线性工作的运算放大器。
U1工作(包括V1V2)是保证C3和C4上电压相等,U2工作(包括V3V4)是保证C4和C5上电压相等。

网友A:
三个电容上的电压,受R1、R2的分压,以及R9、R10的分压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电容上的电压,受R1、R2的分压,以及R9、R10的分压决定。

是的。
我在2楼说“电压相等”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C3和C4上电压与R1和R2成比例,C4和C5上电压和R9和R10成比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在2楼说“电压相等”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C3和C4上电压与R1和R2成比例,C4和C5上电压和R9和R ...

专门用来稳定电容上的电压的电路,什么地方用到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用来稳定电容上的电压的电路,什么地方用到它呢?

什么地方用到它呢?

这要问楼主。
我猜测:三支电容上电压之和是图中Vcc,此电路意图是让Vcc电压在三支电容上按照一定比例分配(有可能是均匀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用到它呢?

这要问楼主。
我猜测:三支电容上电压之和是图中Vcc,此电路意图是让Vcc电压在三 ...

我的意思,仅为了稳定电容上的电压,一般不会的,------也或者有特殊用途。
或者它接的负载并没有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仅为了稳定电容上的电压,一般不会的,------也或者有特殊用途。
或者它接的负载并没有画出来 ...

“或者它接的负载并没有画出来。”
这种可能性很大。图中使用了互补管扩流,为限流还加入了R3R4R5和R6R7R8两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