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俩个元器件叫啥

楼主:
查了半天 都查不到  有相似封装的    能告诉名字  或怎么查就行 谢谢了

网友A:
第一个,是MOS管的新型封装,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地称呼,各个厂家稍有不同,
参考 叫法:TDSON-8,

下面的那个,是SO-8

它的封装,详细地说(TI已经有了)PDSO - G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MOS管的新型封装,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地称呼,各个厂家稍有不同,
参考 叫法:TDSON-8,

下 ...

谢谢了       找到了     在某宝输入丝印 对封装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