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负压输出-18V纹波30mvpp,有没办法让纹波小点?

楼主:
TPS5430的开关频率500KHz,纹波展开之后近似正弦波,纹波频率520KHz附近……后级加了79M15好像没多大作用,纹波依然很高

网友A:
一定要功率电感,根据负载大小电感的饱和电流要足够,
增大输入电容C87电容,并且用低ESR的陶瓷电容,且要靠近TPS5430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功率电感,根据负载大小电感的饱和电流要足够,
增大输入电容C87电容,并且用低ESR的陶瓷电容,且要 ...

C87改成20uF果然纹波里面的520KHz消失了,79M15输出的纹波不到10m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