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1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7VCT6写程序。
用观察窗口看到的数据如下:

可是发出来却变了。

我程序如下:
void SendEight(void)
{
        u16 i,j;
        GPRS[0]=0X7E;

        GPRS[2]=0X00;
        GPRS[3]=0X12;
        GPRS[4]=(PM25q>>8);
        GPRS[5]=(PM25q&0XFF);
        GPRS[6]=(PM10q>>8);
        GPRS[7]=(PM10q&0XFF);
        GPRS[8]=(PM100>>8);
        GPRS[9]=(PM100&0XFF);
        GPRS[10]=(Temperature>>8);
        GPRS[11]=(Temperature&0XFF);
        GPRS[12]=(Humidity>>8);
        GPRS[13]=(Humidity&0XFF);
        GPRS[14]=(WindSpeed>>8);
        GPRS[15]=(WindSpeed&0XFF);
        GPRS[16]=(WindDirectionDang>>8);
        GPRS[17]=(WindDirectionDang&0XFF);
        GPRS[18]=(WindDirection360>>8);
        GPRS[19]=(WindDirection360&0xff);
        GPRS[20]=(Sound>>8);
        GPRS[21]=(Sound&0xff);
        check_sum=0;
        for(i=1;i<22;i++)
                check_sum+=GPRS;
        GPRS[22]=check_sum;
        GPRS[23]=0x7f;
        GPRS1[0]=0x7e;
        j=1;i=1;
        while(GPRS[j]!=0x7f)                        //×aòå
        {
                if(GPRS[j]==0x7d)
                {
                        GPRS1[i++]=0x7d;
                        GPRS1[i++]=0x01;
                }
                else if(GPRS[j]==0x7e)
                {
                        GPRS1[i++]=0x7d;
                        GPRS1[i++]=0x02;
                }

                else
                        GPRS1[i++]=GPRS[j];
                j++;
        }
        GPRS1[i++]=0x7f;

        //Uart1_SendString(GPRS1,i);
        for(j=0;j                 USART1_Send_Byte(GPRS1[j]);
        delay_ms(20);
}

请高手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接受的串口配置信息和发送端配置不一致?

网友:
for(j=0;j     USART1_Send_Byte(GPRS1[j]);
   delay_ms(20);
}
每发一个都要延时或者判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接受的串口配置信息和发送端配置不一致?

一致

网友:
都判完了。232转换器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