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扬声器的那些事

楼主:
大家有多少人玩过等离子扬声器,不知道感兴趣的人多不多。我就很感兴趣,自从2010年发现这个东东就一直在关注这项技术的动态。貌似技术本身已经停滞,但是投入制作的人确实越来越多了。目前除了DIY,等离子扬声器的用武之地仅限于高档音响的高音单元,这就像是一个压缩空间的牢笼囚禁了等离子扬声器半个多世纪。从目前来看这位大兄弟貌似是判了终身监禁,要想出来唯有越狱一条路了。不过话说回来出来了又如何外面对它来说只不过是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和在里面没有多少分别,人生苦短还是坐牢好衣食无忧,今天不用考虑明天的柴米油盐。。。

网友:
少玩为妙,高浓度的臭氧和紫外线可是强致癌物

网友:
压缩空气喇叭能以高效率播放低至次声频段的超低频,可惜音质太烂,又要用到空气压缩装置,佔地不比音箱小。

网友:
我都没有听过,等离子扬声器

网友:
原理上就存在重大问题,愿意玩那当然没问题,找乐子嘛,但作为技术目标,不值得。

网友:
等离子跟压缩空气的共同点,就是无震膜的,在音响界都是极端玩意。

网友:
其它问题暂且回避,单从音质上来说目前的应用确实毫无过人之处,仅仅是高频特性非常好,这一点其它类型的扬声器无出其右。乃至于作为高音单元时中低频段找不到合适的搭配,活该一辈子单身狗,无敌是多么寂寞

网友:
气体的高频运动能力远高于固体,要不然,即使狗可听到 50000Hz 的声音,但气体无法传递,那又有何用?!

网友:
气体或电浆 能搭载强劲的高频以至超声频,但线性怎样呢?
无过人之处可以,至少也得能把信息准确表达,才算是 不过不失。

网友:
从人类发明扬声器以来,声音一直都是通过一种膜结构的振动模拟出来然后再在空气中传播,由于不同的声源具有不同的发声特性,而且声源的种类是无限的,用有限的振膜去模拟无限的声源输定了。等离子扬声器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可以绕过振膜直接在气体中制造声波再让其传播。。。

网友A:
关键问题来了:由于绕过了振膜直接制造声波这就是人类所能听见声音的本质,因此从原理上来说等离子扬声器有能力还原保真度最高的声音,但实际听感几乎只有高音,中低频段近乎截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问题来了:由于绕过了振膜直接制造声波这就是人类所能听见声音的本质,因此从原理上来说等离子扬声器有 ...

对等离子体的放电条件而言,中频段的振幅已嫌过大,
低频段需要鼓动大量气体作大振幅运动,即使驱动大得起弧了,还是不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等离子体的放电条件而言,中频段的振幅已嫌过大,
低频段需要鼓动大量气体作大振幅运动,即使驱动大得 ...

为了鼓动大量气体唯有增加电弧的长度和截面半径,但是伴随的能耗增加目前无法消费。方案有两个:
1.找到一种廉价能耗的等离子体;
2.绕过这个‘坑’重新找出路。
具体实施办法:
1.相对于高压电弧,化学燃烧产生的火焰就是一种相对廉价的等离子体,这个方向或许是个出路。
2.可以考虑做耳机,做成耳机后由于与人耳之间处于一个接近密闭的小空间,此时不需要鼓动大量的空气也可以使听感低频足够强。

网友:
楼主节日快乐 ,新年将至,提前祝福,万事如意!

网友:
根据等离子扬声器的发声原理我设计了一个新电路,与现有电路相比理论上可以达到更高的保真度。由于现有电路采用的都是脉宽调制或高频调幅,这些都是有损调制均会不同程度的损害音频的保真度。
      而咱这个新电路采用的是线性调制并且是纯甲类放大因此理论上保真度是最理想的。但是缺点是只能调制直流高压,因此电极只能做直流放电,相对高频调幅方案的交流放电:1.无法做介质阻挡放电(无声放电);2.电极损耗也会更大。
电路如上图,HV+连接高压直流电源阳极,高压电源与电子管共地。其中R1,R2阻值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重新计算,V1电子管我用过6J1可以出声,不过我做的声音都不大。

网友:
友情提醒一下:如果V1电子管耐压不够有可能出现管内跳火,此时如不在栅极增加限压保护措施有可能会烧坏音频输入设备!!!

网友C:
给个完整的电路,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个完整的电路,感觉挺好玩的

高压电源你可以用电视机上的高压包来做,驱动电路网上有很多(NE555或TL494均可)我上面的方案不同于常见的脉宽调制型等离子扬声器电路,不需要改变脉宽只要能输出方波推动高压包产生高压即可。高压包的高压阳极接上面的HV+,高压地接图中的GND。音频调制部分按照上面的接法即可。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2252401930(请填写附加信息)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源你可以用电视机上的高压包来做,驱动电路网上有很多(NE555或TL494均可)我上面的方案不同于常见 ...

感谢指点

网友D:
主要是特斯拉不安全,理论上能够不失真还原原声,但是我之前做了个PLL的。音质不太好,吧里大神说频率高点会好一点,我也没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特斯拉不安全,理论上能够不失真还原原声,但是我之前做了个PLL的。音质不太好,吧里大神说频率高点 ...

你用的是PWM方式吧?我始终认为这种方式根本谈不上高保真,要实现高保真直流高压线性调流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