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测试电压,出现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
本人用AD623做电压信号检测。
如图:
在TP3,TP4接入电压信号(用干电池做模拟),在输出端输出信号完全不正常,如图所示:
,这种情况根本没办法得到正确的电压值。怀疑是工频干扰,因为频率正好是50hz。如果我将输入运放的负极接地,则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是这样就不是完全的差分输入了哦。相当于AD623做电压跟随和加法器了,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
如果真是PCB工频干扰,在运放输入端加RC即可,另外TP3串个1M电阻是有什么特殊作用吗?还有REF脚接成那个样子也是特殊作用吗?

网友A:
你的电池以及电池到运放的两条线太长且不对称,而且对地阻抗很高。

网友B:
你的供电电源是什么样的,查找一下是不是从电源进来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供电电源是什么样的,查找一下是不是从电源进来的干扰

测试时候用的是兆信的ZF-302D正负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以及电池到运放的两条线太长且不对称,而且对地阻抗很高。

准备给ph电极用,那个线更长,而且ph电极内阻很高。不过ph电极线是等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准备给ph电极用,那个线更长,而且ph电极内阻很高。不过ph电极线是等长的。

ph值测量不可能很快,所以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上低通滤波来去除工频干扰。

网友D:
之前用过ina128。这个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的。之前我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本来是电路中是双电源,结果在审核的时候被砍掉了负电源。结果,该仪表放大器不能正常工作。

后来,为了不重新做pcb。找到的就是AD623,但是我记得比AD623效果更好点的是AD8233.
AD8233可以单电源供电,而且与INA128 PIN对PIN兼容。
目前来看还是效果可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种模数混合的电路。模拟地与数字地,也要处理好。包括PCB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用过ina128。这个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的。之前我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本来是电路中是双电源,结果在审核 ...

我之前就是用的单电源,结果导致总有突然的大干扰导导致信号检测不稳定。每天在固定几个时段会出现几次。这次用了双电源就没出现这个问题。而且AD623做ph检测失败了,运放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h值测量不可能很快,所以你可以在输入端加上低通滤波来去除工频干扰。

另外在输入端直接加RC滤波的方法不行的,我试过了,漏电流比较大影响了系统检测。另外也可能我选的电容不行,可能需要更好的电容。我把RC滤波放到运放后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就是用的单电源,结果导致总有突然的大干扰导导致信号检测不稳定。每天在固定几个时段会出现几次。 ...

如果要求双电源的尽量双电源,我用INA128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单电源放大后的数据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双电源的尽量双电源,我用INA128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单电源放大后的数据不对。。。。。

为了弄双电源我用了SGM3204这个电荷泵芯片。电源是外置那种适配器没办法换成直接输出正负电源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弄双电源我用了SGM3204这个电荷泵芯片。电源是外置那种适配器没办法换成直接输出正负电源的电源。

有啊 ,像你的AD623,这个仪表放大器是3V~12V输入,输入3V的话,负电源LM2776DBVT/SOT-23-6这个芯片就可以做到-3V,我记得这个片子是ti的,我之前在ina128的时候就加了,只不过审图的时候他们经验主义,把我的这个芯片给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