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在lcd1602显示自定义字符

楼主:
自己又蛋疼写的程序。主要是在1602上写入自定义字符,可以用h1838遥控,没有实际意义,做个测试文件,以后自己好再调试。msp430g2231只有8个io口(可以拓展为10个)怎么利用这些io口,我想了个简单的办法。红外遥控占用一个io口,1602只是需要4根线(164驱动的)当然可以节省到2个io口,共占6个io口的,本来打算做个遥控车的,用PWM驱动,但肯跌的是自己不能解决电机反向电流的干扰。一上电机程序就崩溃,无奈,只好这样了。不过写入自定义字符确实是件不错的乐趣。

                            补充内容:
                                                                                                    图片暂时无法上传,看了很多开发板的原理图,我发现高明的设计不在于用了什么高端的芯片,而是精明的设计,虽然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不知道我理解的怎么样?先写下我的思路。

部分程序预览:
  • #include"config.h"
  • uchar const pic[8][8]={
  • {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0},//↑
  • {0x00,0x04,0x04,0x04,0x04,0x15,0x0E,0x04},//↓
  • {0x00,0x04,0x08,0x1F,0x08,0x04,0x00,0x00},//←
  • {0x00,0x04,0x02,0x1F,0x02,0x04,0x00,0x00},//→
  • {0x04,0x04,0x0A,0x1F,0x1F,0x0A,0x04,0x04},//占位符
  • {0x00,0x1B,0x1B,0x1B,0x1B,0x1B,0x1B,0x00},/*暂停*/
  • {0x11,0x13,0x15,0x19,0x15,0x13,0x11,0x00},/*后退*/
  • {0x11,0x19,0x15,0x13,0x15,0x19,0x11,0x00},/*"前进*/
  • };
  • uchar const pic1[8][8]={
  • {0x00,0x0E,0x1F,0x11,0x11,0x11,0x11,0x1F},/*电量空*/
  • {0x00,0x0E,0x1F,0x11,0x11,0x11,0x1F,0x1F},/*一格电*/
  • {0x00,0x0E,0x1F,0x11,0x11,0x1F,0x1F,0x1F},/*2格电*/
  • {0x00,0x0E,0x1F,0x11,0x1F,0x1F,0x1F,0x1F},/*3格电*/
  • {0x00,0x0E,0x1F,0x1F,0x1F,0x1F,0x1F,0x1F},/*4格电满电*/
  • {0x00,0x0F,0x09,0x0D,0x0B,0x09,0x11,0x00},/*凡*/
  • {0x11,0x0E,0x1F,0x11,0x1F,0x04,0x1B,0x04},/*机器人*/
  • {0x00,0x1F,0x0A,0x0A,0x0A,0x11,0x00,0x00},/*pi*/
  • };
  • //音量大小设置1-8
  • uchar const pic3[8][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未命名文件",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未命名文件",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3*/
  •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4*/
  • {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5*/
  • {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6*/
  • {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7*/
  •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8*/
  • };
  • uchar flag,flag1,flag2;
  • uchar flag3,flag4;
  • //extern void read_xyz_normol();
  • void extern_1m()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
  •   {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   BCSCTL1 = CALBC1_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Load 8MHz constants
  • }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
  • uchar c,num;
  • num=byte;
  • for(c=0;c<8;c++)
  • {
  • P1OUT&=~0x80;
  • CLK0;
  • P1OUT|=num&0x80; //(0x80即十进制的128, 二进制的10000000 按位发送
  • CLK1;
  • num<<=1;
  • }
  • }
  • // - - 向LCD1602写指令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
  • LCD_RS_LOW; // - - 指令
  • //LCD_RW_LOW; // - - 写入
  • sendbyte(dat);
  • //delay_us(10);
  • LCD_EN_HIGH; // - - 允许
  • //delay_us(1);
  • LCD_EN_LOW;
  • }
  • // - - 向LCD1602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
  • LCD_RS_HIGH;// - - 数据
  • //LCD_RW_LOW;// - - 写入
  • sendbyte(dat);
  • //delay_us(10);
  • LCD_EN_HIGH;// - - 允许
  • //delay_us(1);
  • LCD_EN_LOW;
  • }
  • // - - 设置显示位置
  •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
  •   uchar address;
  •   if(y==1)
  •   {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 else {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
  • //    LCD_delay_10us(1);
  •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
  • //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
  •     LCD_set_xy(x,y);
  • //    LCD_delay_10us(1);
  •     LCD_write_data(dat);
  • }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char *s)
  • {
  •   LCD_set_xy(x,y);
  • // LCD_delay_10us(1);
  •   while(*s!='\0')
  •   {
  •     LCD_write_data(*s);
  •     s++;
  •   }
  • }
  • void LCD_init(void)
  • {
  •   RSEN_INIT;
  •   CLKDAT_INIT;
  •   LCD_READ_DIR;
  • LCD_write_command(0x38); // - -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 //delay_us(20);
  • LCD_write_command(0x0c); // - -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 //delay_us(20);
  • LCD_write_command(0x06); // -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 //delay_us(20);
  • LCD_write_command(0x01); // - - 清除屏幕显示
  • //delay_us(200);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unsigned char add,uchar const *pic_num)
  • {
  • unsigned char i;
  • add=add<<3;
  • for(i=0;i<8;i++)
  • {
  • LCD_write_command(0x40|add+i);
  • LCD_write_data(*pic_num++);
  • }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all()//显示跳变所有显示
  • {
  •   uchar i;
  •   switch(flag)
  •   {
  •   case 0:flag=1;break;
  •   case 1:flag=0;break;
  •   default:flag=0;break;
  •   }
  •   if(flag==0)
  •   {
  •   for(i=0;i<8;i++)
  •     lcd1602_write_pic(i,pic);
  •    LCD_disp_string(0,1,"        ");
  • for(i=0;i<8;i++)
  •    LCD_disp_char(i,0,i);
  •   }
  •   else{
  • for(i=0;i<8;i++)
  •     lcd1602_write_pic(i,pic1);
  • LCD_disp_string(0,0,"        ");
  • for(i=0;i<8;i++)
  •    LCD_disp_char(i,1,i);
  •   }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baterry() //自定义数据1
  • {
  •   if(flag>=5)
  •     flag=0;
  •   lcd1602_write_pic(1,pic1[flag]);
  •   LCD_disp_char(15,0,1);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robot()  //自定义数据0
  • {
  •    if(++flag1>=15)
  •    {
  •     flag1=0;
  •     LCD_disp_char(14,0,' ');
  •    }
  •    else
  •    LCD_disp_char(flag1-1,0,' ');
  •    lcd1602_write_pic(0,pic1[6]);
  •    LCD_disp_char(flag1,0,0);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dian(unsigned char add)  //自定义数据0
  • {
  •   if(++flag2==8)
  •       flag2=0;
  • lcd1602_write_pic(add,pic[flag2]);
  • LCD_disp_char(10,1,add);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volum(unsigned char add)
  • {
  • if(flag3>=8)
  •   flag3=0;
  • lcd1602_write_pic(add,pic3[flag3]);
  • LCD_disp_char(15,1,add);
  •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qu(unsigned char add)
  • {
  •   if(++flag4>=8)
  •   flag4=0;
  •   uchar i;
  •   for(i=0;i<4;i++)
  •   {
  •      lcd1602_write_pic(add+i,pic3[(i+flag4)%8]);
  •      LCD_disp_char(i,1,add+i);
  •   }
  • }
  • void sendbyte_4wire(char date)
  • {
  •   uchar i;
  •   for(i=0;i<2;i++)
  •   {
  •     LCD_EN_HIGH;
  •     sendbyte(date);
  •     LCD_EN_LOW;
  •     date<<=4;
  •   }
  • }
  • void lcd_4wire(uchar cd,uchar date)
  • {
  •   if(cd==0)
  •     LCD_RS_LOW;
  •   else LCD_RS_HIGH;
  •   sendbyte_4wire(date);
  • }
  • void lcd_4wire_init()
  • {
  •     RSEN_INIT;
  •   CLKDAT_INIT;
  •   lcd_4wire(0,0x28);
  •   lcd_4wire(0,0x0f);
  •   lcd_4wire(0,0x06);
  •   lcd_4wire(0,0x01);
  •   lcd_4wire(0,0x80);
  • }
  • void lcd_4wire_setxy(uchar x,uchar y)
  • {
  •   uchar address;
  •   if(y==1)
  •   {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 else {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
  • //    LCD_delay_10us(1);
  •    lcd_4wire(0,address);
  • }
  • void LCD_4wire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
  •     lcd_4wire_setxy(x,y);
  • //    LCD_delay_10us(1);
  •     lcd_4wire(1,dat);
  • }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4wire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char *s)
  • {
  •   lcd_4wire_setxy(x,y);
  • // LCD_delay_10us(1);
  •   while(*s!='\0')
  •   {
  •     lcd_4wire(1,*s);
  •     s++;
  •   }
  • }
  • void init_TA()
  • {
  •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   TACCR0 = 50000;                            //400ms中断一次
  •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3;                  // SMCLK, upmode
  •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
  • //  LCD_disp_char(0,0,'F');
  • // lcd_4wire_disp_string(0,0,"wo shi");
  • // lcd1602_write_pic_all();
  • lcd1602_write_pic_baterry();
  • lcd1602_write_pic_robot();
  • lcd1602_write_pic_dian(2);
  • lcd1602_write_pic_volum(3);
  • lcd1602_write_pic_qu(4);
  • //read_xyz_normo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