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临界代码

楼主:
#include

float Val=123.4;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SR_Val;
unsigned char DINT_Count=0;
void EnterCritical()                                        /*进入临界代码区*/
{
if(DINT_Count==0)                                         // 只对最外层操作。
{
SR_Val=__get_SR_register();   // 保存当前中断状所在的态寄存器
_DINT();                                                // 关中断
              }
    DINT_Count ++;                                                // 嵌套层数计数+1
}

void ExitCritical()                                         /*退出临界代码区*/
{
  DINT_Count--;                                                // 嵌套层数计数-1
if((DINT_Count==0)&&(SR_Val & GIE)) _EINT();  // 只对最外层操作。
}                                                                                                  // 根据保存的状态恢复中断
/*

void EnterCritical(unsigned int *SR_Val)
{
   *SR_Val = __get_SR_register();//保存中断状态
   _DINT();
}

void ExitCritical(unsigned int *SR_Val)
{
   if(*SR_Val & GIE)   _EINT();  //恢复中断状态
}
*/

void main( void )
{  float Temp;
   unsigned int GIE_Val;
   WDTCTL= WDTPW +WDTHOLD;
   P2OUT=0;
   P2DIR|=BIT0;           // P2.0指示灯
   BTCTL = BT_ADLY_250;   // 中断周期250ms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_EINT();                  // 允许总中断
   while(1)
   {
     EnterCritical();
     Temp=Val;
     ExitCritical();
     if((Temp!=123.4)&&(Temp!=56.78)) //如果既非123.4也非56.78
     {
       P2OUT|=BIT0;                   // 才会执行到这一句(亮灯)
     }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BasicTimer定时器中断(1/4秒)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
   Flag^=1;
   if(Flag) Val=123.4;                  // Val在123.4与56.78之间切换
   else     Val=56.78;
}

网友:
虽然暂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有用,谢谢楼主又让我知道了代码还有临界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