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延时的通信系统是否需要数据缓存模块?求指点

楼主:
今天下午13-15点之间,花了1h打字,提交时显示“未选择主体分类”,然后赶快恢复数据,结果清零了,一天心情都不好了,晚上再敲一遍吧,以下内容有删减,管理员检查一下你们的系统

通信系统由主板、缓存模块、上位机组成。主板使用32位MCU,支持SSI、IIC、UART通信功能。要求对一些重要参数循环访问控制,由于通信实时性要求相对较高,主板一帧数据到上位机延时不能超过1ms,决定采用SSI通信,主板为主机,缓存模块作为从机。SSI通信速率现在定为1Mbps,通信数据以word(字)为单位,通信载波频率8K,则一个载波周期最大可以发送7个字。缓存模块起数据传递、临时存储功能。上位机通过缓存模块将命令给主板,主板返回一帧数据需要多个载波周期,数据存到缓存模块,缓存模块判断主板数据发送完毕后将数据一起发给上位机,然后清除缓存,开始下一次通信。已知一帧数据不超过50个字,缓存模块需要编程来判断一帧数据是否完毕。之前主板使用UART-485通信方式到电脑,1200bps下一帧数据最大20bytes需要210ms,因为UART即使提高波特率,延时也是ms级别,所以这次没用UART。

遇到几个问题不解,请大家指点一下
1 加上缓存模块是否会达到这种实时性要求?或者你们有其他可以满足这种实时性要求的实现方案提出来
2 缓存模块使用芯片内置RAM缓存数据好还是使用外扩RAM芯片?我感觉内置好,但是RAM存放程序执行的变量,所以需要对RAM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专门存放通信数据,这种做法你们怎么看?
3 因为要连电脑,所以缓存模块要支持USB功能,现在是使用带USB功能的MCU还是使用专用USB芯片,后者可能需要缓存模块串口转USB,后者延时更大一点,这两种方法你们觉得哪一种好?

网友A:
晚上发帖也出问题了,多点了几下,管理员把其他的删除了吧

网友B:
你想在这个社区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发帖也出问题了,多点了几下,管理员把其他的删除了吧

已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在这个社区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听一下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