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0.0.1仿真AM解调问题

楼主:
请教:

图中黄波是载波,红波是解调出来的有用波,两张图的载波是相同的,电容器的容量不同
请问哪张图解调出来的有用波比较好
Multisim中交流电源的幅值为多少,解调后可以最好的模拟出现实生活中的AM波

网友:
请问哪张图解调出来的有用波比较好

两电路均有失真,但后一电路失真较小。

网友A:
交流电源的幅值为多少,解调后可以最好的模拟出现实生活中的AM波

越大越好。幅度越大,二极管的非线性越可以忽略。当然,实际电路幅度不可能很大。那就在你的电源电压允许范围内尽量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源的幅值为多少,解调后可以最好的模拟出现实生活中的AM波

越大越好。幅度越大,二极管的非线性越 ...

您好  如果用天线接收的AM波与多大的交流电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源的幅值为多少,解调后可以最好的模拟出现实生活中的AM波

越大越好。幅度越大,二极管的非线性越 ...

您好  可是第一张图的下降沿平滑度比第二张图高啊,如何看失真的大小啊    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可是第一张图的下降沿平滑度比第二张图高啊,如何看失真的大小啊    麻烦您了

如何看失真的大小啊

看解调后信号包络与未解调信号包络相差多少。
前一电路,RC时间常数过大,以致于未解调信号很小(白色箭头所指处)时解调后信号大于未解调信号。这种失真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