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有+号

楼主:
焊盘上有+号,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正极的意思么
要根据不同的器件焊盘理解,或者是画图人的设定的某种含义

网友:
正极的意思哦,有些元件是有正负极之分的,焊盘上标注了这样焊接的时候才不会弄错。

网友A:
正极   比方电解电容分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极   比方电解电容分正负极

是位于在机械层的+号,我看到一款SOT23的封装,三个引脚的焊盘上都有绿色的(表示机械层)+号,是表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位于在机械层的+号,我看到一款SOT23的封装,三个引脚的焊盘上都有绿色的(表示机械层)+号,是表示什 ...

1.有SOT23的封装的二极管,但3个焊盘都有+号?就不是二极管的正极了,就只有找设计问了吧
2.绿色框是机械层,主要是对元件的空间的标识,一般是指的是这个空间内不要放置元件
3.还有也是机械层的一种,禁止布线层是粉红色,是禁止布线层,主要对布线的边界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有SOT23的封装的二极管,但3个焊盘都有+号?就不是二极管的正极了,就只有找设计问了吧
2.绿色框是机 ...

好的,谢谢~

网友:
表示正极

网友:
有些元器件是分正负极的,怕焊接时候搞错正负极而特别标注的,有时候还有可能是设计人做的特别的标注,这就要问设计人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