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密码安全问题

楼主:
       今天一打开论坛,竟然显示了几十条系统提醒信息显示昨天发了几十条垃圾广告,我的账号就在公司电脑用过,家里都没什么用,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是不是密码设置太简单被盗了

网友B:
这东西我觉得可以短信验证一下。  在复杂的密码 电脑里有木马一切都白扯  密保问题也是一样。   主要还是自己对密码的保护。

网友C:
建议密码设置成 数字+大小写字母 至少三种组合形式,这样可以降低密码被破解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我觉得可以短信验证一下。  在复杂的密码 电脑里有木马一切都白扯  密保问题也是一样。   主要还是自 ...

即使有密保,在木马面前也没什么用。除非先清理系统然后再设置密码,岂不是更好。

网友D:
只能说明要么楼主的密码太过简单,可以轻松被穷举法破解(这个可以用软件自动完成),要么楼主的计算机中招了。密码是不是过于简单的问题,这个楼主自己应该知道。如是,赶紧改密码,同时启用密保问题来增加穷举法破解的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密码设置太简单被盗了

字母+数字,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明要么楼主的密码太过简单,可以轻松被穷举法破解(这个可以用软件自动完成),要么楼主的计算机中招 ...

已经加入了验证回答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密码设置成 数字+大小写字母 至少三种组合形式,这样可以降低密码被破解的几率

忘了在哪里看的,不知真假,设计这种数字加大小写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昏招,因为会降低改密码的频率,反而可能更不安全。。。我觉得可以单纯增加密码位数也可以,比如10~~30位不等,即使全是数字,破解起来也比较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忘了在哪里看的,不知真假,设计这种数字加大小写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昏招,因为会降低改密码的频率,反而可 ...

全是数字破解起来真的不难,刚有QQ那会,就有类似的算号器,如果是纯数字的 一个小时以内就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全是数字破解起来真的不难,刚有QQ那会,就有类似的算号器,如果是纯数字的 一个小时以内就搞定

10^30, 就算是遍历是不是也要遍历很久呢?
12位以下当然很容易了。。。

网友:
会不会批量撞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忘了在哪里看的,不知真假,设计这种数字加大小写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昏招,因为会降低改密码的频率,反而可 ...

想法不对。我本人的密码体系是大小写+数字+特殊符号构成,且位置并无特定规律,同时每个网站的密码都是独立的,而且都很长,所以从未被暴力破解过,就算因网站的原因被盗,那也不会影响到其它。这需要先确定一种密码编制规律,需要好好动脑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30, 就算是遍历是不是也要遍历很久呢?
12位以下当然很容易了。。。

软件自动破解,弄几个月甚至上年又如何?还不是很轻松的。不知道有多少机器在运行这样的程序,这就是互联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对。我本人的密码体系是大小写+数字+特殊符号构成,且位置并无特定规律,同时每个网站的密码都是独 ...

数字加大小写,和特殊字符本身没问题,都是在增加密码复杂度,只是我觉得强制要求,会导致更换频率降低也是有可能的。也和个人习惯有关系,要便于记忆的话,我还是喜欢有一定自己知道的规律,的长密码,比如Apple ID,设置了20+位数的密码。有长度要求的网站,也要把长度设到最长这样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数字加大小写,和特殊字符本身没问题,都是在增加密码复杂度,只是我觉得强制要求,会导致更换频率降低也 ...

长度只是一方面,要配合各种符号,否则很容易破解。穷举法密码破解是个纯粹的数学问题,长度是其中一个变量,另一个变量是构成密码的符号库大小,二者同等重要,而一定长度之后,后者的影响更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件自动破解,弄几个月甚至上年又如何?还不是很轻松的。不知道有多少机器在运行这样的程序,这就是互联 ...

在超级计算机或者量子计算机面前,也许都不是事。

如果有人真的愿意花几年或者N多台计算机来破解的账号,那密码本来就不应该设置的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超级计算机或者量子计算机面前,也许都不是事。

如果有人真的愿意花几年或者N多台计算机来破解 ...

错,论坛软件有密码检测速度的限制,所以超级计算机在此无力可为,跟随便一台智能手机、入门台式机的表现相同,因为水桶的短板在网站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超级计算机或者量子计算机面前,也许都不是事。

如果有人真的愿意花几年或者N多台计算机来破解 ...

何种情况下超级计算机破解密码有用呢?比如一个带密码的压缩文档,本身没有限次自毁功能,那么用穷举法就一定可破解,这时密码尝试速度就成了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度只是一方面,要配合各种符号,否则很容易破解。穷举法密码破解是个纯粹的数学问题,长度是其中一个变 ...

这个是没错。 10^30和70^30差的不是一点点。只是对于习惯来说,强制大小写数字和特殊字符这种规定,可能会导致密码更新的频率大大降低。

我宁愿用长密码也不太喜欢要求类型特别多的,比如20位的只要求包含字母和数字 破解也是有一定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