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LLC的谐振频率

楼主(2017-12-12):
如何设置LLC的谐振频率
最近刚开始学LLC,看到设计步骤里面,一般需要首先确定LLC的谐振频率,然后再确定Q值,最后可以得出谐振网络的参数,那么请问各位,如何设置LLC的谐振频率呢?根据功率等级和开关器件的工作频率吗?有没有大致的经验范围呢?

网友:
这个参数,不是确定下来就不再修改的。通常是先预定一个频率,然后根据此预定频率计算其它参数。计算出来其它参数后,检查是否能够实现,是否恰当。如不恰当,重新选定频率,再重新计算其它参数。这样反覆修改,到你自己满意为止。

楼主:
这样啊,就是需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