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好的滤除电压信号中的毛刺,除了RC一阶滤波之外还有别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通常一阶RC衰减是不够的。

网友:
RC可以一阶也可以二阶、三阶甚至更高阶,除此之外还有LC滤波。可以是无源也可以有源,二阶以上的滤波器还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逼近)。所有的选择取决于你的信号频率、要滤除的毛刺的频谱、以及滤波后允许信号变化(衰减和畸变)的程度。

网友:
或是把隔离做好,也即把电磁兼容设计做好
RC一阶滤波低通滤波能解决还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