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8 并口输出问题

楼主:
头一次使用ADS1248,求高手指点:ADS1248并口输出硬件设计上有啥需要注意的?那些与模拟量输入端口复用的GPIO2~7怎么处理?会不会有影响,还是说要在前端增加模拟开关,做并口输出时,将模拟输入断开,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做模拟输入时不应该再使用GPIO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做模拟输入时不应该再使用GPIO功能

好吧,看来还是换片子靠谱了,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来还是换片子靠谱了,谢啦。

是单片机个gpio不够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