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焊盘不上锡的原因都有哪些?

楼主:
PCB线路板上锡的目的是防止裸铜直接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映造成板面氧,另外.上锡后对于PCBA贴片也有帮助,可直接热熔后插件用,加快焊接效率。那么PCB板线路板出现不上锡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来了解一下。

PCB板线路板不上锡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PCB线路板氧化,PCB板不上锡。

2、炉的温度太低,或速度太快,锡没有熔化。

3、锡膏问题,可以更换另个一种锡膏试试。

4、电池片问题,这个是最普遍的问题,因为电池片一般是不锈钢,要电镀一层铬才能上锡。如果这个电镀层有油或电镀不好,就会出现不上锡情况,可以用烙铁试试看能不能焊接,或者在电池片上放一些锡膏,再用拆焊台或电热台加热看电池片是否能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