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7 2P2Z(PID)设置与使用

楼主:
2P2Z是比较常用的电源环路补偿算法,这里对它的使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便于后续使用
首先需要申明结构体:
[cpp] view plain copy
//CNTL2P2Z
volatile CNTL_2P2Z_F_C_Coeffs coeff1;//补偿参数结构体
volatile CNTL_2P2Z_F_C_Vars var1;//控制相关结构体,var1.out就是控制的输出量
然后在main函数里面将coeff1和var1这两个要用的结构体初始化,基本上都是赋零值
[cpp] view plain copy
CNTL_2P2Z_F_C_VAR_INIT(var1);
CNTL_2P2Z_F_C_COEFF_INIT(coeff1);
往coeff1结构体内填充控制用的补偿参数:
[cpp] view plain copy
coeff1.Coeff_B2   = (float)(CNTL_3p3z_B2_1);                // B2
coeff1.Coeff_B1   = (float)(CNTL_3p3z_B1_1);                // B1
coeff1.Coeff_B0   = (float)(CNTL_3p3z_B0_1);                // B0
coeff1.Coeff_A2   = (float)(CNTL_3p3z_A2_1);                // A2
coeff1.Coeff_A1   = (float)(CNTL_3p3z_A1_1);                // A1
coeff1.Max   = (float)CNTL_3p3z_Max_1;                      //Clamp Hi
coeff1.Min   = (float)CNTL_3p3z_Min_1;                      //Clamp Min
coeff1.IMin  = (float)CNTL_3p3z_IMin_1;                     //Clamp IMin
连接var1结构体的输入量和参考量:
[cpp] view plain copy
var1.Ref = Vout_Ref_wInj;
var1.Fdbk = Adc_Vout1;//0-1之间的值
之后便可以在控制ISR函数里使用2P2Z进行控制了
[cpp] view plain copy
    var1.Ref = Vout1SetSlewed;
    Adc_Vout1 = ADCDRV_1ch_F_C(Vout1R);             //Read Vout and convert to float
    var1.Fdbk = Adc_Vout1;
    if (Start_Flag == 0 && No_2p2z == 0)
    {
        CNTL_2P2Z_F_C(coeff1,var1);
        Duty1A = var1.Out;
    }

PWMDRV_1ch_F_C(BUCK_PWM_REG, BUCK_PWM_PERIOD, Duty1A);

在部分程序里还有如下代码,但是在程序里的其他地方调用到:
[cpp] view plain copy
struct CNTL_2P2Z_CoefStruct {
    long b2;
    long b1;
    long b0;
    long a2;
    long a1;
    long max;
    long i_min;
    long min;
    };

#pragma DATA_SECTION(CNTL_2P2Z_CoefStruct1, "CNTL_2P2Z_Coef");//程序里没用到
struct CNTL_2P2Z_CoefStruct CNTL_2P2Z_CoefStruct1;//程序里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