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单片机上跑过指纹识别的没?

楼主:
有一个朋友想在m0上实现指纹识别算法
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成熟的方案
有偿服务

网友A:
m0是个什么鬼?以前倒是做过,貌似是同学做的大学毕业设计,设计的是指纹门锁,感觉跟你要的功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0是个什么鬼?以前倒是做过,貌似是同学做的大学毕业设计,设计的是指纹门锁,感觉跟你要的功能差不多吧

我之前用AS608指纹识别模块在STM32上面做过指纹识别的功能的

网友:
我之前用AS608指纹识别模块在STM32上面做过指纹识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AS608指纹识别模块在STM32上面做过指纹识别的功能的

as608需要stm32做大量运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608需要stm32做大量运算吗

不需要做大量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