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4700 Relax 5V shield 评测:分析XMC4700 Easy Start Project

楼主:
今天有空可以休息,继续开始玩转XMC4700,在上一节介绍了如何使用官方的IDE,本节开始使用官方的IDE来创建学习XMC4700。本次我们使用第一个工程选项创建工程,如下:

如上就是我们基于XMC4700创建Easy Start Project,根据以前开发的经验,我们先从系统时钟开始分析XMC4700工程。
对于M内核的MCU来说,都是先从汇编启动文件,然后跑到系统配置函数,系统时钟默认配置文件为system_XMC4700.c,如下所示

打开文件,根据硬件我们可以知道系统外部时钟源为12M晶振,可以从代码中看到
/*
//    <o> External crystal frequency [Hz]
//       <8000000=> 8MHz
//       <12000000=> 12MHz
//       <16000000=> 16MHz
//    <i> Defines external crystal frequency
//    <i> Default: 8MHz
*/
#define OSCHP_FREQUENCY (12000000U)

/* USB PLL settings, fUSBPLL = 48MHz and fUSBPLLVCO = 384 MHz */
/* Note: Implicit divider of 2 and fUSBPLLVCO >= 260 MHz and fUSBPLLVCO <= 520 MHz*/
#if OSCHP_FREQUENCY == 8000000U
#define USB_PDIV (1U)
#define USB_NDIV (95U)

#elif OSCHP_FREQUENCY == 12000000U
#define USB_PDIV (1U)
#define USB_NDIV (63U)

#elif OSCHP_FREQUENCY == 16000000U
#define USB_PDIV (1U)
#define USB_NDIV (47U)

#else
#error "External crystal frequency not supported"

#endif

可以看到系统时钟为12M,符合硬件,代码中也给我出8M和16M对应的配置定义。
系统的时钟配置函数如下:
__WEAK void SystemInit(void)
{
  memcpy(g_chipid, CHIPID_LOC, 16);

  SystemCoreSetup();
  SystemCoreClockSetup();
}

__WEAK void SystemCoreSetup(void)
{
  uint32_t temp;

  /* relocate vector table */
  __disable_irq();
  SCB->VTOR = (uint32_t)(&__Vectors);
  __DSB();
  __enable_irq();

#if ((__FPU_PRESENT == 1) && (__FPU_USED == 1))
  SCB->CPACR |= ((3UL << 10*2) |                 /* set CP10 Full Access */
                 (3UL << 11*2)  );               /* set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Enable unaligned memory access - SCB_CCR.UNALIGN_TRP = 0 */
  SCB->CCR &= ~(SCB_CCR_UNALIGN_TRP_Msk);

  temp = FLASH0->FCON;
  temp &= ~FLASH_FCON_WSPFLASH_Msk;
  temp |= PMU_FLASH_WS;
  FLASH0->FCON = temp;
}
__WEAK void SystemCoreClockSetup(void)
{
#if FOFI_CALIBRATION_MODE == FOFI_CALIBRATION_MODE_FACTORY
  /* Enable factory calibration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FOTR_Msk;
#else
  /* Automatic calibration uses the fSTDBY */

  /* Enable HIB domain */
  /* Power up HIB domain if and only if it is currently powered down */
  if((SCU_POWER->PWRSTAT & SCU_POWER_PWRSTAT_HIBEN_Msk) == 0)
  {
    SCU_POWER->PWRSET |= SCU_POWER_PWRSET_HIB_Msk;

    while((SCU_POWER->PWRSTAT & SCU_POWER_PWRSTAT_HIBEN_Msk) == 0)
    {
      /* wait until HIB domain is enabled */
    }
  }

  /* Remove the reset only if HIB domain were in a state of reset */
  if((SCU_RESET->RSTSTAT) & SCU_RESET_RSTSTAT_HIBRS_Msk)
  {
    SCU_RESET->RSTCLR |= SCU_RESET_RSTCLR_HIBRS_Msk;
    delay(DELAY_CNT_150US_50MHZ);
  }

#if STDBY_CLOCK_SRC == STDBY_CLOCK_SRC_OSCULP
  /* Enable OSC_ULP */
  if ((SCU_HIBERNATE->OSCULCTRL & SCU_HIBERNATE_OSCULCTRL_MODE_Msk) != 0UL)
  {
    /*enable OSC_ULP*/
    while (SCU_GENERAL->MIRRSTS & SCU_GENERAL_MIRRSTS_OSCULCTRL_Msk)
    {
      /* check SCU_MIRRSTS to ensure that no transfer over serial interface is pending */
    }
    SCU_HIBERNATE->OSCULCTRL &= ~SCU_HIBERNATE_OSCULCTRL_MODE_Msk;

    /* Check if the clock is OK using OSCULP Oscillator Watchdog*/
    while (SCU_GENERAL->MIRRSTS & SCU_GENERAL_MIRRSTS_HDCR_Msk)
    {
      /* check SCU_MIRRSTS to ensure that no transfer over serial interface is pending */
    }
    SCU_HIBERNATE->HDCR |= SCU_HIBERNATE_HDCR_ULPWDGEN_Msk;

    /* wait till clock is stable */
    do
    {
      while (SCU_GENERAL->MIRRSTS & SCU_GENERAL_MIRRSTS_HDCLR_Msk)
      {
        /* check SCU_MIRRSTS to ensure that no transfer over serial interface is pending */
      }
      SCU_HIBERNATE->HDCLR |= SCU_HIBERNATE_HDCLR_ULPWDG_Msk;

      delay(DELAY_CNT_50US_50MHZ);

    } while ((SCU_HIBERNATE->HDSTAT & SCU_HIBERNATE_HDSTAT_ULPWDG_Msk) != 0UL);

  }

  /* now OSC_ULP is running and can be used*/
  /* Select OSC_ULP as the clock source for RTC and STDBY*/
  while (SCU_GENERAL->MIRRSTS & SCU_GENERAL_MIRRSTS_HDCR_Msk)
  {
    /* check SCU_MIRRSTS to ensure that no transfer over serial interface is pending */
  }
  SCU_HIBERNATE->HDCR |= SCU_HIBERNATE_HDCR_RCS_Msk | SCU_HIBERNATE_HDCR_STDBYSEL_Msk;
#endif /* STDBY_CLOCK_SRC == STDBY_CLOCK_SRC_OSCULP */

  /* Enable automatic calibration of internal fast oscillator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AOTREN_Msk;
#endif /* FOFI_CALIBRATION_MODE == FOFI_CALIBRATION_MODE_AUTOMATIC */

  delay(DELAY_CNT_50US_50MHZ);

#if ENABLE_PLL

  /* enable PLL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VCOPWD_Msk | SCU_PLL_PLLCON0_PLLPWD_Msk);

#if PLL_CLOCK_SRC != PLL_CLOCK_SRC_OFI
  /* enable OSC_HP */
  if ((SCU_OSC->OSCHPCTRL & SCU_OSC_OSCHPCTRL_MODE_Msk) != 0U)
  {
    SCU_OSC->OSCHPCTRL &= ~(SCU_OSC_OSCHPCTRL_MODE_Msk | SCU_OSC_OSCHPCTRL_OSCVAL_Msk);
    SCU_OSC->OSCHPCTRL |= ((OSCHP_GetFrequency() / FOSCREF) - 1UL) << SCU_OSC_OSCHPCTRL_OSCVAL_Pos;

    /* select OSC_HP clock as PLL input */
    SCU_PLL->PLLCON2 &= ~SCU_PLL_PLLCON2_PINSEL_Msk;

    /* restart OSC Watchdog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OSCRES_Msk;

    while ((SCU_PLL->PLLSTAT & SCU_PLL_PLLSTAT_OSC_USABLE) != SCU_PLL_PLLSTAT_OSC_USABLE)
    {
      /* wait till OSC_HP output frequency is usable */
    }
  }
#else /* PLL_CLOCK_SRC != PLL_CLOCK_SRC_OFI */

  /* select backup clock as PLL input */
  SCU_PLL->PLLCON2 |= SCU_PLL_PLLCON2_PINSEL_Msk;
#endif

  /* Go to bypass the Main PLL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VCOBYP_Msk;

  /* disconnect Oscillator from PLL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FINDIS_Msk;

  /* Setup divider settings for main PLL */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_24MHZ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 Set OSCDISCDIS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OSCDISCDIS_Msk;

  /* connect Oscillator to PLL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FINDIS_Msk;

  /* restart PLL Lock detection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RESLD_Msk;

  while ((SCU_PLL->PLLSTAT & SCU_PLL_PLLSTAT_VCOLOCK_Msk) == 0U)
  {
    /* wait for PLL Lock at 24MHz*/
  }

  /* Disable bypass- put PLL clock back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VCOBYP_Msk;
  while ((SCU_PLL->PLLSTAT & SCU_PLL_PLLSTAT_VCOBYST_Msk) != 0U)
  {
    /* wait for normal mode */
  }
#endif /* ENABLE_PLL */

  /* Before scaling to final frequency we need to setup the clock dividers */
  SCU_CLK->SYSCLKCR = __SYSCLKCR;
  SCU_CLK->PBCLKCR = __PBCLKCR;
  SCU_CLK->CPUCLKCR = __CPUCLKCR;
  SCU_CLK->CCUCLKCR = __CCUCLKCR;
  SCU_CLK->WDTCLKCR = __WDTCLKCR;
  SCU_CLK->EBUCLKCR = __EBUCLKCR;
  SCU_CLK->USBCLKCR = __USBCLKCR | USB_DIV;
  SCU_CLK->EXTCLKCR = __EXTCLKCR;

#if ENABLE_PLL
  /* PLL frequency stepping...*/
  /* Reset OSCDISCDIS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OSCDISCDIS_Msk;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_48MHZ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delay(DELAY_CNT_50US_48MHZ);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_72MHZ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delay(DELAY_CNT_50US_72MHZ);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_96MHZ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delay(DELAY_CNT_50US_96MHZ);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_120MHZ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delay(DELAY_CNT_50US_120MHZ);

  SCU_PLL->PLLCON1 = ((PLL_NDIV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PLL_K2DIV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PLL_PDIV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delay(DELAY_CNT_50US_144MHZ);

#endif /* ENABLE_PLL */

#if ENABLE_USBPLL
  /* enable USB PLL first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VCOPWD_Msk | SCU_PLL_USBPLLCON_PLLPWD_Msk);

  /* USB PLL uses as clock input the OSC_HP */
  /* check and if not already running enable OSC_HP */
  if ((SCU_OSC->OSCHPCTRL & SCU_OSC_OSCHPCTRL_MODE_Msk) != 0U)
  {
    /* check if Main PLL is switched on for OSC WDG*/
    if ((SCU_PLL->PLLCON0 &(SCU_PLL_PLLCON0_VCOPWD_Msk | SCU_PLL_PLLCON0_PLLPWD_Msk)) != 0UL)
    {
      /* enable PLL first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VCOPWD_Msk | SCU_PLL_PLLCON0_PLLPWD_Msk);
    }

    SCU_OSC->OSCHPCTRL &= ~(SCU_OSC_OSCHPCTRL_MODE_Msk | SCU_OSC_OSCHPCTRL_OSCVAL_Msk);
    SCU_OSC->OSCHPCTRL |= ((OSCHP_GetFrequency() / FOSCREF) - 1UL) << SCU_OSC_OSCHPCTRL_OSCVAL_Pos;

    /* restart OSC Watchdog */
    SCU_PLL->PLLCON0 &= ~SCU_PLL_PLLCON0_OSCRES_Msk;

    while ((SCU_PLL->PLLSTAT & SCU_PLL_PLLSTAT_OSC_USABLE) != SCU_PLL_PLLSTAT_OSC_USABLE)
    {
      /* wait till OSC_HP output frequency is usable */
    }
  }

  /* Setup USB PLL */
  /* Go to bypass the USB PLL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VCOBYP_Msk;

  /* disconnect Oscillator from USB PLL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FINDIS_Msk;

  /* Setup Divider settings for USB PLL */
  SCU_PLL->USBPLLCON = ((USB_NDIV << SCU_PLL_USBPLLCON_NDIV_Pos) |
                        (USB_PDIV << SCU_PLL_USBPLLCON_PDIV_Pos));

  /* Set OSCDISCDIS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OSCDISCDIS_Msk;

  /* connect Oscillator to USB PLL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FINDIS_Msk;

  /* restart PLL Lock detection */
  SCU_PLL->USBPLLCON |= SCU_PLL_USBPLLCON_RESLD_Msk;

  while ((SCU_PLL->USBPLLSTAT & SCU_PLL_USBPLLSTAT_VCOLOCK_Msk) == 0U)
  {
    /* wait for PLL Lock */
  }
#endif

  /* Enable selected clocks */
  SCU_CLK->CLKSET = __CLKSET;

#if __EXTCLKPIN != 0
#if __EXTCLKPIN == EXTCLK_PIN_P1_15
  /* P1.15 */
  PORT1->PDR1 &= ~PORT1_PDR1_PD15_Msk;
  PORT1->IOCR12 = (PORT1->IOCR12 & ~PORT0_IOCR12_PC15_Msk) | (0x11U << PORT0_IOCR12_PC15_Pos);
#else
  /* P0.8 */
  PORT0->HWSEL &= ~PORT0_HWSEL_HW8_Msk;
  PORT0->PDR1 &= ~PORT0_PDR1_PD8_Msk;
  PORT0->IOCR8 = (PORT0->IOCR8 & ~PORT0_IOCR8_PC8_Msk) | (0x11U << PORT0_IOCR8_PC8_Pos);
#endif
#endif  /* ENABLE_EXTCLK == 1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__WEAK 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void)
{
  uint32_t pdiv;
  uint32_t ndiv;
  uint32_t kdiv;
  uint32_t temp;

  if (SCU_CLK->SYSCLKCR & SCU_CLK_SYSCLKCR_SYSSEL_Msk)
  {
    /* fPLL is clock source for fSYS */
    if(SCU_PLL->PLLCON2 & SCU_PLL_PLLCON2_PINSEL_Msk)
    {
      /* PLL input clock is the backup clock (fOFI) */
      temp = OFI_FREQUENCY;
    }
    else
    {
      /* PLL input clock is the high performance osicllator (fOSCHP) */
      temp = OSCHP_GetFrequency();
    }

    /* check if PLL is locked */
    if (SCU_PLL->PLLSTAT & SCU_PLL_PLLSTAT_VCOLOCK_Msk)
    {
      /* PLL normal mode */
      /* read back divider settings */
      pdiv = ((SCU_PLL->PLLCON1 & SCU_PLL_PLLCON1_PDIV_Msk) >> SCU_PLL_PLLCON1_PDIV_Pos) + 1;
      ndiv = ((SCU_PLL->PLLCON1 & SCU_PLL_PLLCON1_NDIV_Msk) >> SCU_PLL_PLLCON1_NDIV_Pos) + 1;
      kdiv = ((SCU_PLL->PLLCON1 & SCU_PLL_PLLCON1_K2DIV_Msk) >> SCU_PLL_PLLCON1_K2DIV_Pos) + 1;

      temp = (temp / (pdiv * kdiv)) * ndiv;
    }
    else
    {
      /* PLL prescalar mode */
      /* read back divider settings */
      kdiv  = ((SCU_PLL->PLLCON1 & SCU_PLL_PLLCON1_K1DIV_Msk) >> SCU_PLL_PLLCON1_K1DIV_Pos) + 1;

      temp = (temp / kdiv);
    }
  }
  else
  {
    /* fOFI is clock source for fSYS */
    temp = OFI_FREQUENCY;
  }

  temp = temp / ((SCU_CLK->SYSCLKCR & SCU_CLK_SYSCLKCR_SYSDIV_Msk) + 1);
  temp = temp / ((SCU_CLK->CPUCLKCR & SCU_CLK_CPUCLKCR_CPUDIV_Msk) + 1);

  SystemCoreClock = temp;
}

从上述代码可以看出系统的时钟配置,具体配置的信息如下:
/*
//    Clock tree
//         System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0=> fOFI
//                      <1=> fPLL
//                      Default: fPLL
//         System clock divider <1-256><#-1>
//                      Default: 2
//         CPU clock divider
//                      <0=> fCPU = fSYS
//                      <1=> fCPU = fSYS / 2
//                      Default: fCPU = fSYS
//          Peripheral clock divider
//                      <0=> fPB = fCPU
//                      <1=> fPB = fCPU / 2
//                      Default: fPB = fCPU
//          CCU clock divider
//                      <0=> fCCU = fCPU
//                      <1=> fCCU = fCPU / 2
//                      Default: fCCU = fCPU
//         Enable WDT clock
//             WDT clock source <0=> fOFI
//                                          <1=> fSTDBY
//                                          <2=> fPLL
//                      Default: fOFI
//             WDT clock divider <1-256><#-1>
//                      Default: 1
//
//         Enable EBU clock
//               EBU clock divider  <1-64><#-1>
//             Default: 4
//
//         Enable ETH clock
//
//         Enable MMC clock
//
//         Enable USB clock
//             USB clock source <0=> fUSBPLL
//                                      <1=> fPLL
//             Default: fPLL
//
//         Enable external clock
//             External Clock Source Selection
//                  <0=> fSYS
//                  <2=> fUSB
//                  <3=> fPLL
//                   Default: fPLL
//             External Clock divider <1-512><#-1>
//                   Default: 288
//                   Only valid for USB PLL and PLL clocks
//             External Clock Pin Selection
//                  <0=> Disabled
//                  <1=> P0.8
//                  <2=> P1.15
//                   Default: Disabled
//
//

接下来分析main函数程序
int main(void)
{
        /* Setup the system timer to tick every 100us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TICKS_PER_SECOND);

        /* Configure P3.9 (LED) */
        // P3.9 is used as GPIO for LED indication. Macros can be find in GPIO.h
        P5_9_set_mode(OUTPUT_PP_GP);
        P5_9_set_driver_strength(STRONG);
        P5_9_reset();

        /* Initialize and start ADC */
        ADC0_Init();

        /* Infinite loop */
        for(;;){
                do{
                        adc_result =  VADC_G0->RES[1];
                } while (!(adc_result >> VADC_G_RES_VF_Pos));
                                        // wait until ADC result register 0 value is valid
                                        // VADC.G0RES1.VF = 1: Valid Flag
                                        // Indicates a new result in bitfield RESULT or bit FCR.
                                        // 1B = Bitfield RESULT has been updated with new
                                        // result value and has not yet been read, or bit
                                        // FCR has been updated

                adc_result &= 0xFFF;           // mask ADC result
                Delay100US((adc_result << 1) + 500);
                                       // tune minimum and maximum flashing time

                P5_9_toggle();
                                       // toggle P3.9 (toggle LED) using GPIO.h macros
        }
        return 0;
}

先配置系统SysTick为100us中断一次,配置引脚5.9为输出引脚,引脚输出为强输出,先输出为低电平。然后初始化ADC0,并且启动ADC0转换。在while循环中,读取ADC转换的数据,用来产生延时的基数,翻转点灯。

对于DAVE的IDE发现有几个很好的功能,没有实际编译的代码为黑色背景,这样方便我们分析代码。

智能提醒,直接把鼠标停在代码上面,自动给出代码定义,比iar和mdk好很多,不需要再用第三方编辑器看代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qwerghf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