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7.2拓扑约束

楼主:
刚学习Allegro 在对照视频教程做拓扑约束时,打开SigXplorer后,set菜单下没有Constraints选项,是我破解得有问题吗?还是17.2操作有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
sigXplorer。。。之前直接从allegro软件里打开的SigXplorer不行  我先打开Allegro PCB SI GXL  然后再在Constraints Manager里面点SigXplorer 这样打开出来的窗口 set下才有Constraints选项

网友B:
有没有allegro17.2的学习视频,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我急求学习,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allegro17.2的学习视频,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我急求学习,大神帮帮忙啊

没有17.2的 我就看的于博士的老版本视频  软件操作逻辑是差不多的   细微差别可以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17.2的 我就看的于博士的老版本视频  软件操作逻辑是差不多的   细微差别可以百度

谢谢啊

网友:
完了应该怎么把规则更新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