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AM335x如何修改PHY及双网络(精品)!!!

楼主:
  本文主要描述如何在AM335XLinux系统上修改网络phy芯片,以及双网络的配置及使用。包括uboot和内核里phy的初始化,以及内核里的双网络配置及phy的初始化。本文以LAN8720为例,说明修改步骤。LAN8720RMII接口的10/100M以太网phy芯片。  这次使用的开发板是深圳盈鹏飞嵌入式的基于AM335x打造的EVB-335x-II,核心板CoM-335x。其与CoM-335X的硬件连接和设计请参考《CoM-335X底板设计手册》。想了解CoM-335x可在公众号产品详情里面查看!
EVB-335x-II
以下内容为具体步骤说明。
一、u-boot里如何修改phy1、引脚初始化
打开 board/eac/com335x/mux.c文件,增加以下内容:
static struct module_pin_muxrmii1_pin_mux[] = {
  {OFFSET(mii1_crs), MODE(1) | RXACTIVE},     /* RMII1_CRS */
  {OFFSET(mii1_rxerr), MODE(1) | RXACTIVE},   /* RMII1_RXERR */
  {OFFSET(mii1_txen), MODE(1)},          /* RMII1_TXEN */
  {OFFSET(mii1_txd1), MODE(1)},          /* RMII1_TXD1 */
  {OFFSET(mii1_txd0), MODE(1)},          /* RMII1_TXD0 */
  {OFFSET(mii1_rxd1), MODE(1) | RXACTIVE},    /* RMII1_RXD1 */
  {OFFSET(mii1_rxd0), MODE(1) | RXACTIVE},    /* RMII1_RXD0 */
  {OFFSET(mdio_data), MODE(0) | RXACTIVE | PULLUP_EN}, /* MDIO_DATA */
  {OFFSET(mdio_clk), MODE(0) | PULLUP_EN},    /* MDIO_CLK */
  {OFFSET(rmii1_refclk), MODE(0) | RXACTIVE}, /* RMII1_REFCLK */
  {-1},
};
在enable_board_pin_mux(void)函数中,做以下修改:
void enable_board_pin_mux(void)
......
//     configure_module_pin_mux(rgmii1_pin_mux);
       configure_module_pin_mux(rmii1_pin_mux);
......
2、驱动初始化
打开board/eac/com335x/board.c,在cpsw_slaves[]结构体中,修改phy_addr(由LAN8720的硬件连接决定,本文以0为例):
static struct cpsw_slave_datacpsw_slaves[] = {
       {
              .slave_reg_ofs = 0x208,
              .sliver_reg_ofs       = 0xd80,
              .phy_addr       = 0x00,
       },
       ......
};
在 board_eth_init(bd_t *bis)函数中,修改cpsw的通信模式为RMII:
int board_eth_init(bd_t *bis)
.......
writel((RMII_MODE_ENABLE| RMII_CHIPCKL_ENABLE), &cdev->miisel);
........
注:RMII_CHIPCKL_ENABLE为rmii_refclk输入使能,即rmii_refclk信号由phy芯片提供而不是由CPU提供,该参数由硬件设计决定。在底板设计指导手册中,使用的是LAN8720输出的rmii_refclk信号,因此需要添加改参数,否则会导致rmii_refclk信号出现问题;如果硬件设计为由CPU提供的话,则无需添加该参数。
另外,要确保include/configs/com335x.h文件中有如下宏定义;
#define CONFIG_PHY_SMSC
该定义为phy芯片驱动配置,文件中默认有定义,无需修改。
至此,uboot修改完毕,重新编译即可。
二、kernel里如何修改phy(单网络,rmii1接口)1、内核配置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device support  --->
  •
  • Ethernetdriver support  --->
  •
  • TexasInstruments (TI) devices
  •                          -*- TI DaVinci MDIOSupport
                             -*- TI DaVinciCPDMA Support
                             <*> TI CPSWSwitch Support
                             [] TI CPSW Switchas Dual EMAC
             -*-   PHY Device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  --->
                  <*>   Drivers for SMSC PHYs
    2、引脚初始化
    打开板级初始化文件arch/arm/mach-omap2/board-com335x.c,增加以下内容:
    /* Module pin mux for rmii1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rmii1_pin_mux[] = {
           {"mii1_crs.rmii1_crs_dv",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rxerr.mii1_rxerr",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txen.mii1_txen",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txd1.mii1_txd1",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txd0.mii1_txd0",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rxd1.mii1_rxd1",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rxd0.mii1_rxd0",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rmii1_refclk.rmii1_refclk",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dio_data.mdio_data",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mdio_clk.mdio_clk",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_PULLUP},
           {NULL,0},
    };
    注意:引脚不要被其它功能复用!
    3、驱动初始化
    在board-com335x.c文件的com335x_eth_init(void)函数中,做以下修改:
    static void com335x_eth_init(void)
    {
           setup_pin_mux(rmii1_pin_mux);
           am33xx_cpsw_init(AM33XX_CPSW_MODE_RMII, "0:00", NULL);
    //     intret = phy_register_fixup_for_uid(COM335X_EVM_PHY_ID, COM335X_PHY_MASK,                                                                                                   am33xx_tx_clk_dly_phy_fixup);
    }
    注:am33xx_cpsw_init(AM33XX_CPSW_MODE_RMII, "0:00", NULL)里的第一个参数为指定RMII模式,第二个参数为rmii1接口上的phy_addr,第三个参数为rmii2接口上的phy_addr。修改完成后,保存文件。
    在上一节提到,我们的设计中,rmii_refclk信号由phy芯片提供,因此需要使能rmii1_refclk为输入,打开arch/arm/mach-omap2/devices.c文件,在am33xx_cpsw_init函数中,增加以下内容:
    int am33xx_cpsw_init(enumam33xx_cpsw_mac_mode mode, unsigned char *phy_id0,
                      unsigned char *phy_id1)
    {
    ......
    #defineRMII1_IO_CLK_EN 1 << 6
    gmii_sel |=(RMII1_IO_CLK_EN);
    writel(gmii_sel,AM33XX_CTRL_REGADDR(AM33XX_CONTROL_GMII_SEL_OFFSET));
    ......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重新编译系统即可。
    三、kernel里如何修改phy(双网络,rmii1、rmii2接口)1、内核配置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device support  --->
  •
  • Ethernetdriver support  --->
  •
  • TexasInstruments (TI) devices
  •                          -*- TI DaVinci MDIOSupport
                             -*- TI DaVinciCPDMA Support
                             <*> TI CPSWSwitch Support

  • TI CPSW Switchas Dual EMAC
  •          -*-   PHY Device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  --->
                  <*>   Drivers for SMSC PHYs
    2、引脚初始化
    打开板级初始化文件arch/arm/mach-omap2/board-com335x.c,增加以下内容:
    /* Module pin mux for rmii1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rmii1_pin_mux[] = {
           {"mii1_crs.rmii1_crs_dv",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rxerr.mii1_rxerr",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txen.mii1_txen",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txd1.mii1_txd1",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txd0.mii1_txd0",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OUTPUT},
           {"mii1_rxd1.mii1_rxd1",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rxd0.mii1_rxd0",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rmii1_refclk.rmii1_refclk",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dio_data.mdio_data",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mdio_clk.mdio_clk",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_PULLUP},
           {NULL,0},
    };
    /* Module pin mux for rmii2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rmii2_pin_mux[] = {
           {"gpmc_csn3.rmii2_crs_dv",OMAP_MUX_MODE2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     {"gpmc_wpn.rmii2_rxerr",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gpmc_a0.rmii2_txen",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OUTPUT},
           {"gpmc_a4.rmii2_txd1",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OUTPUT},
           {"gpmc_a5.rmii2_txd0",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OUTPUT},
           {"gpmc_a10.rmii2_rxd1",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gpmc_a11.rmii2_rxd0",OMAP_MUX_MODE3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ii1_col.rmii2_refclk",OMAP_MUX_MODE1 | AM33XX_PIN_INPUT_PULLDOWN},
           {"mdio_data.mdio_data",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INPUT_PULLUP},
           {"mdio_clk.mdio_clk",OMAP_MUX_MODE0 | AM33XX_PIN_OUTPUT_PULLUP},
           {NULL,0},
    };
    注意:引脚不要被其它功能复用!另外,根据底板设计手册,在rmii2接口中,由于rmii2_rxerr脚已经被gpmc使用,因此rmii2_rxerr未与LAN8720连接,经测试,未发现此情况下对网络有影响。
    3、驱动初始化
    在board-com335x.c文件的com335x_eth_init(void)函数中,做以下修改:
    static void com335x_eth_init(void)
    {
           setup_pin_mux(rmii1_pin_mux);
           setup_pin_mux(rmii2_pin_mux);
           am33xx_cpsw_init(AM33XX_CPSW_MODE_RMII, "0:00", "0:01");
    //     intret = phy_register_fixup_for_uid(COM335X_EVM_PHY_ID, COM335X_PHY_MASK,                                                                                                   am33xx_tx_clk_dly_phy_fixup);
    }
    注:详细说明请参考上一节。修改完成后,保存文件。
    使能rmii1_refclk、rmii2_refclk为输入(参考上一节),打开arch/arm/mach-omap2/devices.c文件,在am33xx_cpsw_init函数中,增加以下内容:
    int am33xx_cpsw_init(enumam33xx_cpsw_mac_mode mode, unsigned char *phy_id0,
                      unsigned char *phy_id1)
    {
    ......
    #defineRMII1_IO_CLK_EN 1 << 6
    #defineRMII2_IO_CLK_EN 1 << 7
    gmii_sel |=(RMII1_IO_CLK_EN);
    writel(gmii_sel,AM33XX_CTRL_REGADDR(AM33XX_CONTROL_GMII_SEL_OFFSET));
    ......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重新编译系统即可。
    4、双网络使用说明
    将上述步骤编译的内核烧录到COM335X,系统启动后,在终端输入ifconfig -a命令可以查看到eth0和eth1两个设备。如需同时使用eth0和eth1,必须注意两者不能在同一网段!

网友:
    关注公众号!  获取更多产品信息!

网友A:
    好帖,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

    关注公众号,会不定时更新技术贴。还有公司产品免费申请试用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