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无线电子冰箱贴-成品展示

楼主:
1. 在冰箱贴的模块上增加外壳,展示如下。(本来应该在原贴上增加,不过发现编辑不了,就新开一贴)

上面的不是优盘,而是配套z_wave协议的RF接收器。
贴在冰箱上的效果如下,

2.  具体制作外壳需要测量和对应开孔,设计完后,组装粘贴过程如图,对应连接的接线在程序中采用SPI以及自定义的几个接口,这里是用树莓派的原生定义编号
# Pin definition
RST_PIN         = 23
DC_PIN          = 25
CS_PIN          = 8
BUSY_PIN        = 24

这是封装前的背面效果图,正面开孔图如下,

实现冰箱贴的功能是一个小磁铁,可以安装在外壳里。不过这样展示会更清楚,

3. 这里介绍一下z-wave协议,这个是一个sub1Ghz的专有协议,和Zigbee有很多相似的逻辑,是一个网状的连接系统,和蓝牙的点对点不同,当然,蓝牙也在拓展到Mesh的概念。
这里用UZB启动gateway

然后启动clien,需要用sudo权限,否则就error

如果要添加节点,那么就需要用addnode命令,

如果连通了,就可以
send "Switch Binary [efb1db2f0600]" COMMAND_CLASS_SWITCH_BINARY SWITCH_BINARY_SET ff
这样的命令来发出控制指令,控制灯的亮度和开关等。

4. Pubnub协议简单介绍
pubnub注册

然后create一个key,用这个hash后的数字对,就可以唯一地访问pubnub服务,在程序中唯一识别的就是这个数对。这个服务在TI的CC3200中是嵌入服务,使用起来更为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