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电压跟随器

楼主:
AD采样的输入电压范围为-5V~+5V,但是要采集的电压信号电压范围是-15V~+15V,为了进行电压匹配,考虑采用电阻分压加运放跟随的方式,这种场合下的跟随运放怎么选择呢?注意哪些参数呢?或者电路连接上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网友:
主要关注信号频率和要求的精度,对应的运放参数是增益带宽、压摆率和输入失调系数。电路结构上注意是否存在较大共模干扰,这决定着电路形式。

网友A:
如果你的AD输入电阻足够高,可以不使用电压跟随器,仅使用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AD输入电阻足够高,可以不使用电压跟随器,仅使用电阻分压即可。

AD芯片有1M的输入阻抗,若不用跟随器,电阻分压电路电阻相比1M选多大合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D芯片有1M的输入阻抗,若不用跟随器,电阻分压电路电阻相比1M选多大合适呢?

准备选用1K,2K的0805的电阻进行分压,1M应该几乎不影响这个分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选用1K,2K的0805的电阻进行分压,1M应该几乎不影响这个分压电路。

AD输入阻抗1MΩ,分压电阻两支2kΩ,输入阻抗的影响估算为千分之一。
如果你的AD采样要求高于千分之一,当然直接电阻分压不能使用,必须加运放缓冲,或者软件修正,或者电阻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输入阻抗1MΩ,分压电阻两支2kΩ,输入阻抗的影响估算为千分之一。
如果你的AD采样要求高于千分之一, ...

LM358是一款运放芯片,将其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时,是不是直接将其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相连即可?(不需要其他外围电路?)同相输入端接分压电阻的输出端,运放的输出接入AD采样芯片的输入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选用1K,2K的0805的电阻进行分压,1M应该几乎不影响这个分压电路。

能不能这么取值,还要看信号源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运放做一级正相0.3增益的放大电路,运放就必须负电源供电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M358是一款运放芯片,将其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时,是不是直接将其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相连即可?(不需要 ...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估计使用LM358带来的误差要超过千分之一。劝你选择更好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运放做一级正相0.3增益的放大电路,运放就必须负电源供电啦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跟随跟匹配,是两码事!
两者的共同点,是基极没有任何阻抗接入,
跟随,讯号源阻抗要低,匹配,讯号阻抗等于基极对地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58是很“粗糙”的运放,估计使用LM358带来的误差要超过千分之一。劝你选择更好的运放。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随跟匹配,是两码事!
两者的共同点,是基极没有任何阻抗接入,
跟随,讯号源阻抗要低,匹配,讯号阻抗 ...

OK,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输入阻抗1MΩ,分压电阻两支2kΩ,输入阻抗的影响估算为千分之一。
如果你的AD采样要求高于千分之一, ...

做缓冲的运放,应该具备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可是很多运放的数据手册并没有给出输入输出阻抗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缓冲的运放,应该具备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可是很多运放的数据手册并没有给出输入输出阻抗的 ...

运放的输入阻抗,在datasheet中未给出的是少数,多数是会给出的。例如

至于输出阻抗,大可放心。因为运放作缓冲使用时必定施加很强的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阻抗,在datasheet中未给出的是少数,多数是会给出的。例如

至于输出阻抗,大可放心 ...

好的,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