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温度曲线运动

楼主:
6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纵轴的阻值,是如何分布的?
图中的只看到几个阻值,想看细分的阻值分布
有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
图中纵轴的阻值,是如何分布的?

显然是对数标度。

网友:
一横隔代表以下面的数值为单位累加1,比如从下往上的第二条横隔就是200欧,以此类推。图中横隔间距是按对数规则排列的,这样排列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中显示更多数据。

网友:
datasheet里面会有这个曲线的拟合函数吧,是分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