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软件中的层次性原理图如何实现多个原理图导出一个PCB

楼主:
各位大神们,请问像这样由上到下的设计,怎么将多个原理图导到一个PCB中呢?有没有完整的带图讲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
1.把几个图保存在一个工程下,这个一般没有问题
2.总图和其他层次图按步骤做的,工程下新建一个PCB文件,在任意一个原理图中菜单设计-Update PCB到新建PCB文件中即可

网友:
正好打开一个设计的例子截图看看
首先是左侧工程树下的格式

然后依次画好打开各个原理图文件,建立一个PCB图,在一个工程文件下

在任意一个原理图上,设计-Update PCB......

以上操作只是在已经画好的工程图下

在进行层次图设计时要按照步骤,这些步骤一般网上都有教程
主要是要有一个作为总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