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正在做一款产品,犁具识别器,用到角度传感器。
初步方案用MPU6050。不知道还有哪些角度传感器芯片,精度要求0.01度。
请各位大神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出这个0.01度的精度要求,能达到这个精度要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传感器,而是需要精密的光学系统才行,价格恐怕远远超出你最极端的想象。至于什么MPU6050,那根本就不是角度传感器,而是加速度和角速度传感器,虽有多轴,可以计算出姿态变化角度,但那个是相对变化值而非绝对值,而且精度别说0.01度了,就是放宽1000倍,10度都未必能保证,简直是拿弹弓打卫星,不靠谱到令人惊诧的程度。
先去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要求又是什么,别孤立的看待问题,注意你是工程师,该有工程思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出这个0.01度的精度要求,能达到这个精度要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传感器,而是需要精密的光学系 ...

这是领导要求的

网友A:
那你的应对也根本不是正确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需求总该先弄清楚,领导外行,你不能跟着一起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应对也根本不是正确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需求总该先弄清楚,领导外行,你不能跟着一起糊涂。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想出这个0.01度的精度要求,能达到这个精度要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传感器,而是需要精密的光学系 ...

0.01度是不可能达到的。版主 这个相对角度是可以计算成自然坐标系的角度,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1度是不可能达到的。版主 这个相对角度是可以计算成自然坐标系的角度,对吧

是这样的。